[有问必答] 安富莱V3开发板例程以太网TCP/IP通信与PC无法通信

楼主(2014-07-07):
安富莱V3开发板例程以太网TCP/IP通信与PC无法通信,设置了本地端口在一个网段也连接不了,ping也不通,网口两个灯都亮但是通信灯不闪烁,用TCPTEST软件连接显示板子无回应。如何解决?

网友:
把板子的IP和你电脑设置的IP我看下

楼主:
板子的IP没改过,是例程的192.168.1.10,我现在电脑的IP是设置的192.168.1.5;225.225.225.0;192.168.1.3;也还改过后面的5和3,改过110和120之类的,就是一直ping不通,用例程带的软件连接显示板子没有应答,网口的两个灯都亮着,但是通信灯不闪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子的IP没改过,是例程的192.168.1.10,我现在电脑的IP是设置的192.168.1.5;225.225.225.0;192.168.1.3;也还改过后面的5和3,改过110和120之类的,就是一直ping不通,用例程带的软件连接显示板子没有应答,网口的两个灯都亮着,但是通信灯不闪烁。

只修改IP,掩码和网关不要填写。

楼主:
这个不影响,应该是一样的。不过现在自己弄好了,我电脑用了无线网卡,我把网卡拔了,再连接后现在已经好了,这个例程已经测试过了,网络也OK了。现在就用它写我自己要的功能去,不过怎么样,还是谢谢你的回复和解答。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