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新建立的 FRAMEWIN 怎么让一建立就是激活。

楼主(2014-07-07):
怎么让新建立的FRAMEWIN  一建立就是激活的。  现在是需要点激一下  ,才能激活(如图2)

网友:
WM_SetFocus( );  //通过这个函数设置聚焦,参数是句柄

楼主:
嗯 !用    WM_SetFocus(hWin);   //这样不行    。  需要用   WM_SetFocus(WM_GetClientWindow(hWin));

网友:
对的,认识到这点很重要,对于对话框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网友:
新建立的 FRAMEWIN可以建立就这样吗
健康网www.18kang.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建立的 FRAMEWIN可以一建立就这样吗

还是要设置聚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