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10x中PC口和中断的疑问

楼主(2014-07-09):
STM32F10x中PC13-15三个引脚中,手册说不能同时做输出。那能不能同时做输入功能?还有PA-PG口的引脚中断,手册说Px.0-Px15(x=A-G),分配到中断线0-15上,即PA.0-PG.0分配到同一中断线上,那这样的话,能否PA.0,PB.0同时分配到一中断线上,然后在中断中判断是由谁引起的,还是说只能分配给一个引脚?谢谢!

网友:
1. 这个我还没有尝试过,你可以做个小实验试试。
2. PA.0,PB.0同时分配到一中断线上,但是只有一个起作用,另一个是无法使用的,这个你也可以做个小实验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