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问题解答] 请教VS2010运行emWin5.24的问题

楼主(2014-07-09):
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我这里用VS2008和VC6.0测试没有问题,VS2010还有尝试过,有一个网友的回复:
选中工程名,右键,属性,linker配置输出的路径要和该工程的通用属性中输出的路劲一直就可以了

你试试

网友(2014-08-14):
按照提示,已经ok,感谢。
专业电子设计。QQ:139790578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用VS2008和VC6.0测试没有问题,VS2010还有尝试过,有一个网友的回复:
选中工程名,右键,属性,linker配置输出的路径要和该工程的通用属性中输出的路劲一直就可以了

你试试

网友(2014-07-09):
linker配置输出的路径要和该工程的通在哪里可以截个图否?谢谢大神!

网友(2014-08-27):
引用 网友B:


linker配置输出的路径要和该工程的通在哪里可以截个图否?谢谢大神!
linker配置输出的路径要和该工程的通在哪里可以截个图否?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nker配置输出的路径要和该工程的通在哪里可以截个图否?谢谢大神!

这个是以前一个群友说的,我的电脑上面没有装2010,只有2008,使用2008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我遇到过

网友(2015-12-16):
将输出文件设置为:$(OutDir)$(TargetName)$(TargetExt)   我的VS2010居然可以仿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将输出文件设置为:$(OutDir)$(TargetName)$(TargetExt)   我的VS2010居然可以仿真了

可以试试这个方法,更方便些: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6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