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使用窗口回调函数花屏

楼主(2014-07-11):
不用回调函数的时候是正常的,一但用了回调函数就花屏。

WM_SelectWindow(WM_HBKWIN);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Clear();
上面这样,正常

static void _cbBk(WM_MESSAGE *pMsg)
{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LIGHTBLUE);
    GUI_Clear();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break;
  }
}

一旦用了这个就花屏了

网友:
发个再稍完整点的,是不是你的回调函数设置有误

楼主: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4);
  GPIO_Config();
  SRAM_Init();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CRC, ENABLE);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100);
  GUI_UC_SetEncodeUTF8();
  WM_SelectWindow(WM_HBKWIN);
  GUI_SetBkColor(GUI_BLACK);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as24);
  GUI_DispStringHCenterAt("正在初始化……",400,350);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

  while(1)
  {
    GPIOF->ODR ^= 0x0040;
    GUI_Delay(20);
  }
}

网友:
这两个的位置换一下试试: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GUI_Init();

楼主:
还是一样

网友:
怀疑你的底层驱动有问题,尝试下面两种方法:
1. 在你原有的程序基础上把这个函数注释掉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2. 把这个函数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去掉,换成WM_SetDesktopColor(GUI_LIGHTBLUE)试试

楼主:
GUI_SetBkColor(GUI_LIGHTBLUE);
//  WM_SetDesktopColor(GUI_LIGHTBLUE);
  GUI_Clear();
这样正常

//  GUI_SetBkColor(GUI_LIGHTBLUE);
  WM_SetDesktopColor(GUI_LIGHTBLUE);
  GUI_Clear();
这样花屏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底层驱动出的问题。
RA8875有的时候WAIT信号一直有效是怎么回事呢?在网上找,有人说是划线的时候起点和终点是同一个点的时候会出现RA8875一直是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