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按钮关闭不了窗口

楼主(2014-07-11):
按钮响应函数

按钮响应函数

在一个窗口上创建了按钮,并定义了按下按钮的响应函数BonttonControl1(int i),然后在打开的新窗口中点击设定的按钮,关闭不了新的窗口。不知道我哪里弄错了。

网友:
这个代码中有几个不正确的做法。
1. 不要在WM_PAINT消息中建立按钮,这个是个比较严重的错误。

把这个先修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代码中有几个不正确的做法。
1. 不要在WM_PAINT消息中建立按钮,这个是个比较严重的错误。

把这个先修改了。

硬汉,我这样修改后,还是不行哦。

网友:
已经删除了,你要重新清屏,调用GUI_Clear(),WM_deletewindow可以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