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按钮换肤问题

楼主(2014-07-15):
我对按钮1 使用换肤,调用BUTTON_SetSkinFlexProps函数,使用后,结果按钮1和按钮2皮肤属性都变一样了,这是怎么回事,我想把按钮1的皮肤设置为皮肤属性1,按钮2设置为皮肤属性2,这个要怎么弄,现在只要改变其中一个属性另一个也跟着变,哪位大神出来帮帮忙

网友:
要指定某个按钮进行设置,不要设置通用的。

网友(2016-07-07):
有代码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代码吗,我也是这个问题
看下这个例子里面,右上角的button设计:

网友:
void BUTTON_SetSkin (BUTTON_Handle hObj, WIDGET_DRAW_ITEM_FUNC * pfDrawSkin);

网友(2017-02-14):
引用 网友B:
void BUTTON_SetSkin (BUTTON_Handle hObj, WIDGET_DRAW_ITEM_FUNC * pfDrawSkin);

使用手册中没有关于WIDGET_DRAW_ITEM_FUNC的说明以及BUTTON_SetSkin的使用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手册中没有关于WIDGET_DRAW_ITEM_FUNC的说明以及BUTTON_SetSkin的使用说明

网友:
可以学习我们新版emWin教程的皮肤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