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Re:请教TFT显示汉字

楼主(2014-07-17):
在安富莱原创例程第八个中:bsp_tft_lcd.c文件中第411行定义了void LCD_DispStr(uint16_t _usX, uint16_t _usY, char *_ptr, FONT_T *_tFont)这样的一个函数;
并且_ptr  : 字符串指针只能是宋体汉字,但是我编程的时候打上去的怎么都不是宋体,下载显示出来也只是一个白条,这里面的宋体是怎么编辑进去的呢?

例程截图

例程截图

例如就是黑线画上去的怎么编辑是宋体的呢?

网友:
编译器只需得到汉字码就可以,然后根据这个码去获取要显示的汉字点阵数据具体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片

图片
eric2013
:
编译器只需得到汉字码就可以,然后根据这个码去获取要显示的汉字点阵数据具体位置。
但是这个会有白条啊?就是不能完全的显示出预想的汉字,这是我在例程第一页上显示加的一行汉字,右半部分就是屏幕的实际显示效果,有一部分出现的是白条,而且仔细看来好像在编辑器里面那几个白条的字体稍微会有点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心里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这个会有白条啊?就是不能完全的显示出预想的汉字,这是我在例程第一页上显示加的一行汉字,右半部分就是屏幕的实际显示效果,有一部分出现的是白条,而且仔细看来好像在编辑器里面那几个白条的字体稍微会有点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心里作用

网友:
应该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应为这个例子中的字库是存在内部flash的后256KB空间中,你平时调试程序时,这部分汉字存储的位置被覆盖过一部分,所以一些汉字不能显示了,而有些汉字是可以显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应为这个例子中的字库是存在内部flash的后256KB空间中,你平时调试程序时,这部分汉字存储的位置被覆盖过一部分,所以一些汉字不能显示了,而有些汉字是可以显示的。

嘿嘿,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因为例程的小字库里没有前面的几个字,加上去就好了;不过,存在的字和不存在的字打出来的效果在编译器里面还真是有点不一样的,借此倒是可以区分是不是可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