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使窗口无效

楼主(2014-07-17):
创建了一个窗口,在窗口上边创建了几个按键,当按下按键时弹出另外一个窗口比第一个窗口小,然后下边的窗口上按键还能用,怎么解决这种情况,使用WM_InvalidateWindow()函数使指定窗口无效,不行

网友:
无效的作用是触发窗口回调函数的WM_PAINT消息,你看看有WM_PAINT消息的处理函数不。

网友:
创建的小窗口设置为模态对话框即可!

网友:
楼上那个说得对。WM_MakeModal(hWin);用这个模态函数。
且行且珍惜~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如楼上所说的使用WM_MakeModal(hWin);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已解决,就是如楼上所说的使用WM_MakeModal(hWin);就可以了

就是这个。建议你把官方的例子全部下载下来。一个个看,总有你需要的。然后看看它的代码是怎么处理的。我之前就是跟你一样,后来看了就马上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