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大神:如何获取emWIN里面的下拉列表项?

楼主(2014-07-18):
看到论坛上牛人很多,比如eric2013大神,请问,
我用emWIN实现了一个下拉列表框,触摸屏触摸后,能打开下拉列表,但是无法获取下拉列表框的选项。
增加自动滑动条,触摸可以移动,选项内容无法获取,这个下拉列表也不能收起来,请问eric2013及各位大神,这个如何处理才好呢。
下面是代码:

#include "GUI.h"
#include "WM.h"
#include "DIALOG.h"
#include "SPINBOX.h"
#include "WIDGET.h"
#include "DROPDOWN.h"

static void _cbBkWin(WM_MESSAGE* pMsg)
{
    WM_HWIN hItem; //定义窗体项
    int     NCode;
  int Id;
    int list_value;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BLUE);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24B_ASCII);
         GUI_SetColor(GUI_RED);
         //GUI_DispStringHCenterAt("Button Example", 160, 5);
         GUI_DispStringHCenterAt("Dropdown Example", 160, 5);

     break;
     case WM_NOTIFY_PARENT:

     Id = WM_GetId(pMsg->hWinSrc);
     NCode = pMsg->Data.v; //??
         switch(Id)
         {
              case ID_LISTBOX_0:
         switch(NCode)
              {
        case WM_NOTIFICATION_CLICKED: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BOX_0);
                       //DROPDOWN_Expand(hItem);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RELEASED:
             //hItem=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BOX_0);
                   // DROPDOWN_Collapse(hItem);
                break;
        case WM_NOTIFICATION_SEL_CHANGED:
        hItem = WM_GetDialogItem(pMsg->hWin, ID_LISTBOX_0);
        list_value = LISTBOX_GetSel(hItem);
        switch(list_value)
            {
               case 0:

                        GPIO_SetBits(LED_PORT ,LED_PIN);
                GPIO_ResetBits(LED_PORT, LED1_PIN_1);
                    break;

               case 1:
                    GPIO_SetBits(LED_PORT ,LED_PIN);
               GPIO_ResetBits(LED_PORT, LED1_PIN_2);

                  break;

               case 2:
                     GPIO_SetBits(LED_PORT ,LED_PIN);
                GPIO_ResetBits(LED_PORT, LED1_PIN_3);

                        break;

               case 3:

                        GPIO_SetBits(LED_PORT ,LED_PIN);
                GPIO_ResetBits(LED_PORT, LED1_PIN_4);
                         break;

               default:
                  break;

             }
         break;
       }
              break;

    }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static void Dropdown_Demo(void)
{

    WM_HWIN hDropDown;
  int NumEntries;
    int i;

  //创建下拉列表
    hDropDown =DROPDOWN_CreateEx(160, 50, 120, 115-50, WM_HBKWIN, WM_CF_SHOW, 0, ID_LISTBOX_0);
    //WM_SetFocus(hDropDown);

    DROPDOWN_AddString(hDropDown, "LED1");
  DROPDOWN_AddString(hDropDown, "LED2");
  DROPDOWN_AddString(hDropDown, "LED3");
  DROPDOWN_AddString(hDropDown, "LED4");

  //DROPDOWN_Expand(hDropDown);

    DROPDOWN_SetFont(hDropDown, &GUI_Font16B_1);
    DROPDOWN_SetAutoScroll(hDropDown, 1);
    DROPDOWN_SetTextColor(hDropDown, 0, 0x00BB00);
  DROPDOWN_SetTextColor(hDropDown, 2, GUI_BLACK);

    DROPDOWN_SetBkColor(hDropDown, 0, GUI_YELLOW);
  DROPDOWN_SetBkColor(hDropDown, 2, GUI_RED);
   // WM_SetFocus(hDropDown);
//    NumEntries = DROPDOWN_GetNumItems(hDropDown); //???????
//  for (i = 0; i < NumEntries ; i++)
//    {
//    DROPDOWN_IncSel(hDropDown); //
//
//    }
//

}

void MainTask(void)
{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Win);

     Dropdown_Demo();
   while (1)
     {

        GUI_Delay(500);
  }
}

网友:
就是 dropdown 那的函数,不要看中文5.12的,api不全,对照5.22英文看。
获取选项的序号index
然后获取对应index的text

网友:
选择下拉列表也一样,全在手册中,中英文对照。
DROPDOWN_GetSelExp()
DROPDOWN_GetSel()
DROPDOWN_Collapse()
DROPDOWN_GetItem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下拉列表也一样,全在手册中,中英文对照。
DROPDOWN_GetSelExp()
DROPDOWN_GetSel()
DROPDOWN_Collapse()
DROPDOWN_GetItemText()

多谢啊,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 dropdown 那的函数,不要看中文5.12的,api不全,对照5.22英文看。
获取选项的序号index
然后获取对应index的text

大神,你有没有这个函数例子啊,我怎么在函数里面实现触摸选择不同的选项呢?谢谢啦

楼主:
还是不行啊,紧急求助!!!!!!!!!!!!!!!!!!!!

楼主:
求助啊,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助啊,大神

官方的那个下拉列表实例看了没有,很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官方的那个下拉列表实例看了没有,很好用的。

终于等到大神回了,谢谢。
那个官方例程我看了,每次复位,可以选择一个选项,然后就不能再打开和选择了。

我的意思是,我重新选择和打开下拉列表框时,如何选择里面的选项内容,并选择之后,关闭下拉列表呢,这个一直不知在回调函数里面怎么实现?恳请打算指点啊,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