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多窗口切换 ,怎么建立呀?死机、无响应。。。求救~help

楼主(2014-07-19):
求助。。。无os。
建立一个对话框A,为非阻塞dialog,包含了一个按钮“进入”。
在对话框A的回调函数中,若“进入”按下:
1、删除对话框A(分别试过GUI_EndDialog,和WM_DeleteWindow)
2、建立另一个非阻塞对话框B,包含了一个按钮“返回”。

在后建立的对话框B的回调函数中,若“返回”按下:
1、删除对话框B(分别试过GUI_EndDialog,和WM_DeleteWindow)
2、建立对话框A

问题就出现了:
在对话框A的回调中删除A自己之后建立B,
在B的回调中中删除B自己建立A。
回到A中后,按按钮任何反应都没有(死机?不进入回调函数?)

各位大神这怎么解决?从一个对话框建立另一个对话框,并且对话框之间要切换,该怎么建立?

网友:
先找下官方的那些参考代码,看看里面有无多界面切换的。有的话看下它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你这种来回切换的话,隐藏是最好的,删来删去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来回切换的话,隐藏是最好的,删来删去多麻烦。

嗯,但要是多个窗口,都建立然后隐藏太占内存吧?比如一个主菜单下有一些选项按钮,每个按钮会新建立一个页面。请问这种结构的改怎么去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但要是多个窗口,都建立然后隐藏太占内存吧?比如一个主菜单下有一些选项按钮,每个按钮会新建立一个页面。请问这种结构的改怎么去设计?

主界面隐藏,因为这个是常用的,其它子界面通过删除和创建来实现。

网友(2025-02-19):
请问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