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M32-V5开发板综合程序V1.2版本完成,附演示视频和使用说明(V5客户必看)

楼主(2014-07-20):
从去年综合程序的发布至今,这个是第二次升级,升级内容如下:
前面两版看这里:链接入口

1. 更新bsp_sdio_sd驱动代码到V1.1.2(修改自官方的驱动,以前的版本是V1.0.2)。
2. 修改屏幕截图函数使用emWin自带的GUI_BMP_Serialize和GUI_BMP_SerializeEx。
3. 升级fatfs到0.10b,并且支持fatfs的多任务。
4. 升级STemWin到5.24b
5. 更新RTC驱动。
6. 修改第一次点击ICONVIEW控件后,再次使用需要点击两次的问题。
7. 修改退出子界面的时候重复加载背景图片的问题。
8. 实现背景图片的超快速绘制,界面效果更佳流畅。
9. 更触摸算法,现在的触摸更加准确并灵敏。
10. 删除触摸校准功能界面,Flash界面和OLED的显示功能。
11. 更新SD卡中存储的内容,删除背景图片和Picture文件夹,使用截图功能的时候
      会自动创建picsave文件夹。
*******************************************************************************************************
视频演示:
这里只是做了简单的演示,重点看背景图片的快速绘制和触摸的准确及灵敏,详细视频演示看上面那个链接地址:

7寸屏超清演示视频:

5寸屏超清演示视频:

4.3寸屏超清演示视频:

************************************************************************************************************
下面说一下操作说明,这个是重点。
需要做的内容比较简单,仅需话您5分钟就可以完成。当前请下载最新的V1.2a, V1.2有一个小bug会导致死机。

1. 从我们的FTP服务器下载出厂程序F4-999_STM32-V5出厂测试程序源码(V0.7).rar(当前仅支持这个工程),编译
    这个工程后,找到这个文件:
     重新编译并下载到开发板中。

2.   进入主界面后,看到如下界面
      按下按键K3,进入到4点触摸校准界面,建议触摸笔校准。

3.   校准完毕后,进入第二个图片触摸屏和按键界面,界面如下,看看触摸校准后的效果。
      如果效果不理想,再重复第3步进行校准,直到比较准确了为止,一般情况下校准一次就很准确了。
      校准后会自动将触摸参数保存到EEPROM里面。

4.   下载相应内容到NOR FLASH里面,这个比较重要,因为背景图片是来自NOR FLASH里面,下面说一下
      下载方法,下载很简单,从FTP服务器下载最新的NOR FLASH内容, 也就是文件夹:烧写到NOR Flash的数据
      下载后,安装开发板光盘中的工具:03.JLink仿真器驱动,应该大部分客户已经安装这个了,要不没有办法使用
       JLINK, 安装后打开这个图标。
      (1)打开后,加载文件夹:烧写到NOR Flash的数据中的文件STM32-V5_NOR.jflash,加载方法如下:
     (2)打开后加载文件:NorFlash.bin,加载方法如下:
    (3) 加载后,弹出如下界面:
     (4)最后一步操作,一般很稳定,一次就能下载成功。

5.  到这里就可以运行综合程序V1.2了。

网友(2014-11-05):
在V2的板子上能跑这么顺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2的板子上能跑这么顺畅吗

V2还不行,主要是F1和F4还是有些差距的。

网友:
不提供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提供例程?

这个暂时只对V5开发板客户开源的,不好意思啊,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V2还不行,主要是F1和F4还是有些差距的。

背景图片是通过什么实现的,每次回到桌面还是一样要重绘吗?还是做了多层显示进行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景图片是通过什么实现的,每次回到桌面还是一样要重绘吗?还是做了多层显示进行切换的?

在WM_PAINT消息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WM_PAINT消息里面

可以这么快哒。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WM_PAINT消息里面

你是把图片放在外扩flash里面,然后自己搬到显存,而不是用emwin提供的那种方式的吧,什么申请空间,加载图片,然后将图片再从内存空间里面读出来。这样会很慢的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把图片放在外扩flash里面,然后自己搬到显存,而不是用emwin提供的那种方式的吧,什么申请空间,加载图片,然后将图片再从内存空间里面读出来。这样会很慢的对吧。

这个V1.2版本是这样的,后面V1.3版本采用了外置2MB告诉SRAM作为动态内存,完美配合emWin机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V1.2版本是这样的,后面V1.3版本采用了外置2MB告诉SRAM作为动态内存,完美配合emWin机制。

V1.3版本的用了申请内存空间的方式是吧,背景显示还是这么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V1.3版本的用了申请内存空间的方式是吧,背景显示还是这么快吗

是的申请的动态内存,所以速度非常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申请的动态内存,所以速度非常快。

难道真的是sdram和sram的缘故,我的不快啊。
你们这个好像没有闪变效应,应该是用了存储器绘制的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真的是sdram和sram的缘故,我的不快啊。
你们这个好像没有闪变效应,应该是用了存储器绘制的功能吗?

V1.2没有使用,这个代码是通过开窗实现的,并没有使用emWin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