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消息结构体中关于目标窗口、源窗口问题

楼主(2014-07-21):
emWin消息结构体中关于目标窗口、源窗口问题
/*********************************************************************
*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Solutions for real time microcontroller applications        *
**********************************************************************
*                                                                    *
*        (c) 1996 - 2014  SEGGER Microcontroller GmbH & Co. KG       *
*                                                                    *
*        Internet: www.segger.com    Support:  support@segger.com    *
*                                                                    *
**********************************************************************
** emWin V5.24 -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for embedded applications **
emWin i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s.   Knowledge of the
source code may not be used to write a similar product.  This file may
only be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a license and should not be re-
distributed in any way. We appreciate your understanding and fairness.
----------------------------------------------------------------------
File        : WIDGET_Edit.c
Purpose     : Example demonstrating the use of a EDIT widget
Requirements: WindowManager - (x)
              MemoryDevices - ( )
              AntiAliasing  - ( )
              VNC-Server    - ( )
              PNG-Library   - ( )
              TrueTypeFonts - ( )
----------------------------------------------------------------------
*/
#include "GUI.h"
#include "EDIT.h"
/*********************************************************************
*
*       Defines
*
**********************************************************************
*/
#define WM_APP_SHOW_TEXT (WM_USER + 0)
#define TEXT_MAXLEN      40
/*********************************************************************
*
*       Static code
*
**********************************************************************
*/
/*********************************************************************
*
*       _cbBk
*/
static void _cbBk(WM_MESSAGE * pMsg) {
  static WM_HWIN hEdit=0;
  static U8      ShowText=0;
  char           aBuffer[TEXT_MAXLEN];
  //hEdit    = 0;
  //ShowText = 0;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GUI_SetBkColor(GUI_RED);
    GUI_Clear();
    GUI_SetFont(&GUI_Font24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WIDGET_Edit - Sample", 160, 5);
    GUI_SetFont(&GUI_Font8x16);
    if (ShowText)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The string you have modified is:", 160, 90);
      EDIT_GetText(hEdit, aBuffer, TEXT_MAXLEN);//EDIT_GetText检索指定编辑字段的用户输入
      GUI_DispStringHCenterAt(aBuffer, 160, 110);//GUI_DispStringHCenterAt在指定位置水平居中显示字符串
    } else {
      GUI_DispStringHCenterAt("Use keyboard to modify string...", 160, 90);
    }
    break;
    /*
    桌面窗口中自定义的消息,如果收到这个消息后,隐藏编辑框,
    设置ShowText=1,然后将桌面窗口设置为无效,从而会执行桌面窗口的WM_PAINT消息,
    最后给桌面窗口建立一个定时器,时间是3000ms
    */
  case WM_APP_SHOW_TEXT:
    if (hEdit == 0) {
      hEdit = pMsg->hWinSrc;
    }
    WM_HideWindow(hEdit);
    ShowText = 1;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WM_CreateTimer(WM_HBKWIN, 0, 3000, 0);//创建定时器,其功能是经过指定周期后,向指定窗口发送消息。该定时器与指定窗口相关联。向句柄为WM_HBKWIN的窗口发送定时消息
    break;
  case WM_TIMER:
    ShowText = 0;
    WM_InvalidateWindow(WM_HBKWIN);
    WM_ShowWindow(hEdit);
    break;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
*
*       _cbEdit
*   编辑框回调函数
*/
static void _cbEdit(WM_MESSAGE * pMsg) {
  const WM_KEY_INFO * pInfo;
  WM_MESSAGE          Msg;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KEY:
    pInfo = (WM_KEY_INFO *)pMsg->Data.p;
    if (pInfo->Key == GUI_KEY_ENTER) {
      if (pInfo->PressedCnt == 0) {//PressedCnt按键被放开
        Msg.MsgId   = WM_APP_SHOW_TEXT;
        Msg.hWinSrc = pMsg->hWin;//?
        WM_SendMessage(WM_HBKWIN, &Msg);//
        return;
      }
    }
  }
  EDIT_Callback(pMsg);//emWin库中自带的编辑框回调函数EDIT_Callback(pMsg)
}
/*********************************************************************
*
*       Public code
*
**********************************************************************
*/
/*********************************************************************
*
*       MainTask
*/
void MainTask(void) {
  EDIT_Handle hEdit;
  GUI_Init();
  WM_SetCallback(WM_HBKWIN, _cbBk);//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
  hEdit = EDIT_CreateEx(50, 110, 220, 25,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EDIT0, TEXT_MAXLEN);//在指定位置创建指定尺寸的EDIT 小工具,父窗口句柄为WM_HBKWIN,编辑框ID为GUI_ID_EDIT0
  WM_SetCallback(hEdit, _cbEdit);//设置编辑框的回调函数
  EDIT_SetText(hEdit, "Press <ENTER> when done...");
  EDIT_SetFont(hEdit, &GUI_Font8x16);
  EDIT_SetTextColor(hEdit, 0, GUI_RED);
  EDIT_EnableBlink(hEdit, 300, 1);//EDIT_EnaBleBlink() 启用/ 禁用闪烁光标,启用光标闪烁,闪烁周期为300
  while (1) {
    GUI_Delay(10);
  }
}
/*************************** End of file ****************************/

根据数据手册,WM_MESSAGE结构体如下:
那么在代码中134行设置桌面窗口的回调函数时将_cbBk设置为句柄为WM_HBKWIN的桌面窗口回调函数,再追踪到_chBk定义处,79行“hEdit = pMsg->hWinSrc”这行代码是将消息pMsg的源窗口句柄赋值为hEdit,那么我的问题就来了,这里的源窗口句柄hWinSrc到底是指的哪个,也就是问这个回调函数_chBk所接受到的消息由谁发财的?
同理136行设置编辑框的回调函数_cbEdit,追踪到_cbEdit定义处,111行“Msg.hWinSrc = pMsg->hWin”,pMsg的目标窗口pMsg->hWin又是指的哪个?是在主函数创建的编辑框句柄hEdit(135行“hEdit = EDIT_CreateEx(50, 110, 220, 25, WM_HBKWIN, WM_CF_SHOW, 0, GUI_ID_EDIT0, TEXT_MAXLEN)”)吗?
急求各位解答,在线等!!!!

网友:
你可以这样理解,pMsg->hWin 这个目标窗口表示你创建的,pMsg->hWinSrc这个源窗口表示在目标窗口下的子窗口。通过这个pMsg消息通知父窗口,
下面的子窗口有什么动静。
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