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Dropdown作为焦点时,如何让主窗口接收按键消息?

楼主(2014-07-21):
因下拉菜单支持按键索引选项,这时用户自定义的键值消息无法发送至主窗口。

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
按键消息不好发送就用自定义回调消息,就是类似WM_PAINT级别的消息,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键消息不好发送就用自定义回调消息,就是类似WM_PAINT级别的消息,也很方便。

明白,将需要按键消息改成这样确实是一个办法。
不过,改成自定义消息,不使用GUI_StoreKeyMsg(),GUI在多个任务中调用回调函数,得多占堆栈了。

楼主:
对于上面的方法,顺带使用OS的队列缓冲,基本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上面的方法,顺带使用OS的队列缓冲,基本可以了。

感觉emWin带的那个按键消息的确不是太好用,就像咱们操作电脑一样,用键盘操作明显太麻烦了,只有切换和编辑一些控件的时候才显示出优越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emWin带的那个按键消息的确不是太好用,就像咱们操作电脑一样,用键盘操作明显太麻烦了,只有切换和编辑一些控件的时候才显示出优越性。

在之前关于提出按键重映射时,也考虑了这个问题,可以将自定义消息在回调函数中转为按键消息,重新赋予键值。当然,带触摸的是真的方便太多,按键方式太原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之前关于提出按键重映射时,也考虑了这个问题,可以将自定义消息在回调函数中转为按键消息,重新赋予键值。当然,带触摸的是真的方便太多,按键方式太原始了。

没办法,毕竟emWin还是基于窗口的,用键盘加鼠标才是最方面的。现在触摸方面的功能相比以前的4.xx版本完善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