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stm32F1xx 用官方DSP库进行FFT变换,幅值计算?

楼主(2014-07-21):
由于基础不好,一直不明白下在这个函数,麻烦各位大大帮我解释一下,非常感谢!
void PowerMag(uint16_t nfill)
{
  int32_t lX,lY;
  uint16_t i;
  for (i=0; i < nfill/2; i++)
  {
    lX= (lBUFOUT<<16)>>16; /* sine_cosine --> cos */
    lY= (lBUFOUT >> 16);   /* sine_cosine --> sin */
    {
      float X = nfill*((float)lX)/32768;
      float Y = nfill*((float)lY)/32768;
      float Mag = sqrt(X*X + Y*Y)/nfill;

      lBUFMAG = (u32)(Mag * 65536);
    }
  }
}

    for(i=0;i<NPT;i++)
    {
        lBUFIN=((int32_t)(Read_ADC)<<16;
    }
    cr4_fft_1024_stm32(lBUFOUT,lBUFIN,NPT);
    PowerMag(NPT);

上面函数计算出幅值后怎么计算才能对应上电压单位(mv)?
我用的AD是16位的,参考电压5v. 我试着用lBUFMAG[]里的值当AD值,计算的结果发现误差有20倍。
这怎么算呢?谢谢。。

网友:
帮顶,这个我也好久没有研究了,最近刚开始DSP教程,也想要回顾下

网友:
用库处理,很省事。

      /* Process the data through the CFFT/CIFFT module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28, ADCValue, ifftFlag, doBitReverse);
//
      /* Process the data through the Complex Magnitude Module for
      calculating the magnitude at each bin */
      arm_cmplx_mag_f32(ADCValue, testOutput, fftSize); // 求出模值
//
      /*   Find the maxvalue*/
      arm_max_f32(testOutput,(fftSize/2),&maxValue, &testIndexMax);
      Um=maxValue/((float32_t)fftSize);  //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库处理,很省事。

      /* Process the data through the CFFT/CIFFT module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28, ADCValue, ifftFlag, doB ..

看来用官方的库的确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库处理,很省事。

      /* Process the data through the CFFT/CIFFT module */

arm_cfft_f32(&arm_cfft_sR_f32_len128, ADCValue, ifftFlag, doB ..

谢谢大哥指点,但这个库在哪找?我下的F103的DSP库里没这些函数,求指点。

网友(2014-08-23):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哥指点,但这个库在哪找?我下的F103的DSP库里没这些函数,求指点。

我这个是407的库,103的没有研究过,或许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