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我在用UCGUI做一个MP3时,我用的是定时器中断来刷新的,可是走几次就死机了,中断也

楼主(2014-07-22):
LZ,我开始认为是堆栈没设好,改了还是不行,之前还好好的,突然就触摸和回调都不起作用了,芯片是好的

网友:
用这个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一般都是别的原因引起的。我还经常出现不能调试的问题。后来都是别的问题。

网友:
首先确定硬件错误类型,再检查栈有没有溢出,再看异常发生位置的代码。

网友A:
不要在主任务中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