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删除CheckBox

楼主(2014-07-23):
我在ListView工具上创建了Checkbox,每行上有一个复选框,当我删除某行时,复选框删除不掉,怎么能删除复选框呢

for(i = 0; i < 6; i++)
{
      LISTVIEW_AddRow(hListView, NULL);
      hChecxBox = CHECKBOX_Create(5, 30+27*i, 65, 26, hListView, ID_CHECKBOX_0+i, WM_CF_SHOW);
  }
  LISTVIEW_DeleteRow(hListView, 4);

网友:
调用的窗口的删除API来删除checkbox。

网友:
正如你代码,父项是列表,而不是列表的行,当然不是删了行就没了复选框。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WM_DeleteWindow删除的checkbox, 但是当我删除一行时,删除行的下一行自动向上移,但是复选框没有向上移;就会出现有一行没有复选框,而向上移动的这行没有数据了还有复选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如你代码,父项是列表,而不是列表的行,当然不是删了行就没了复选框。

你说的这个怎么实现呢,怎么能把复选框一起删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