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富莱】基于STM32-V5开发板的综合测试仪设计进度,功能越来越强劲( 2014-8-12)

楼主(2014-07-23):
示波器这块断断续续的研究三年多了,中间也算是稍有些成果。
--------------------------------------------------------------------------------------------------------------
1.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学习数字信号处理知识决定在STM32-V5开发板上面提供一个综合测试仪的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面测试一些算法。
2. 其中示波器的所有界面都是仿Tek 的DPO 2024,仅限学习交流。
3. 综合测试仪含示波器,音频分析仪,频谱分析仪,双通道信号发生器等功能。
4. 软件算法的实现上积累比较多,但V5开发板的硬件所限,这个综合测试重点突出强大的软件功能。
5. 暂时先这么多。

针对V5客户全开源
**************************************************************************************************
2014-7-23
1.  确定示波器的刷新方案,刷新效果基本满意。
2014-7-31
1.  初步的示波器界面已经完成。
2014-8-2
1. 时间和幅度的测量功能已经加入,支持测量值的30种动态添加(峰峰值,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等)。
2014-8-5
1. 更改ADC的采样为实时采样,只有更改采样率的时候才做暂停和重新开启处理。
2. 自动触发功能已经实现,单次和多次触发方案研究中。
2014-8-6
1. 最高采样率8.4Msps,完美实现定时器触发调节,12位采样精度(并非芯片支持的3ADC快速交叉,此方法安富莱电子原创)。
2014-8-8
1. 上升沿的捕获功能已经实现,实际捕获实体按键的抖动效果不错。
2014-8-9
1. 自动触发的情况下,可以实时观察6kb的数据。
2014-8-11
1. 正常触发的情况下,可以实时观察6kb的数据。
2. 支持5种波形显示效果。
2014-8-12
1. 实现1sps到8.4Msps的采样率,都可以正常显示波形,至此高速和低速的波形都可以显示了。
    单通道采样率,从2.8Msps到1sps
    三通道采样率, 8.4Msps到1sps
*/
const uint32_t g_SampleFreqTable[][2] =
{
//2.8Msps
//2Msps
//1Msps
//500Ksps
//200Ksps

//100Ksps
//50Ksps
//20Ksps
//10Ksps
//5Ksps

//2Ksps
//1Ksps
//500sps
//200sps
//100sps

//50sps
//20sps
//10sps
//5sps
//2sps
//1sps
};

网友:
都什么地方不开源,到时候能不能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什么地方不开源,到时候能不能说明一下?

会的。

网友:
天天向上

网友:
加油,学习,共同进步!

楼主:
2014-7-31
1.  初步的示波器界面已经完成。

楼主:
2014-8-2
1. 时间和幅度的测量功能已经加入,支持测量值的动态添加(峰峰值,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14-8-2
1. 时间和幅度的测量功能已经加入,支持测量值的动态添加(峰峰值,均值,最大值,最小值等)。

排队等待中---------

楼主:
2014-8-5
1. 更改ADC的采样为实时采样,只有更改采样率的时候才做暂停和重新开启处理。
2. 自动触发功能已经实现,单次和多次触发方案研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能开源就好了。

针对V5客户全开源

楼主:
2014-8-8
1. 上升沿的捕获功能已经实现,实际采集实体按键的抖动效果不错。

楼主:
2014-8-9
1. 自动触发的情况下,可以实时观察6kb的数据。

楼主:
2014-8-11
1. 正常触发的情况下,可以实时观察6kb的数据。
2. 支持5种波形显示效果。

楼主:
2014-8-12
1. 实现1sps到8.4Msps的采样率,都可以正常显示波形,至此高速和低速的波形都可以显示了。

网友:
双通道XY显示模式、XY点状显示模式是不是也加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通道XY显示模式、XY点状显示模式是不是也加上

网友:
双通道无法支持,主要是硬件不支持。

X,Y点状态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双通道无法支持,主要是硬件不支持。

X,Y点状态是啥

就是相邻的采样点没连接成线,一个一个离散的点,这个没啥用

网友:
我看到你写的参数“三通道采样率, 8.4Msps到1sps”
可以拿出两通道做XY显示模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相邻的采样点没连接成线,一个一个离散的点,这个没啥用

支持5中波形显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你写的参数“三通道采样率, 8.4Msps到1sps”
可以拿出两通道做XY显示模式啊

网友:
XY显示模式是什么。没见过示波器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
有这个功能,你看下显示模式设置,大学物理试验做过李莎育图形的,就是把两个通道相同时刻采集的数据分别做为xy坐标,合成图形,百度百科解释如下:将被测频率的信号和频率已知的标准信号分别加至示波器的Y轴输入端和x轴输入端,在示波器显示屏上将出现一个合成图形,这个图形就是李沙育图形。李沙育图形随两个输入信号的频率、相位、幅度不同,所呈现的波形也不同。当两个信号相位差为90°时,合成图形为正椭圆。此时若两个信号的振幅相同的话,合成图形为圆;当两个信号相位差为0°时,合成图形为直线,此时若两个信号振幅相同则为与x轴成45°的直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功能,你看下显示模式设置,大学物理试验做过李莎育图形的,就是把两个通道相同时刻采集的数据分别做为xy坐标,合成图形,百度百科解释如下:将被测频率的信号和频率已知的标准信号分别加至示波器的Y轴输入端和x轴输入端,在示波器显示屏上将出现一个合成图形,这个图形就是 ..

这个搞不了,暂时不做双通道,太耗精力了,现在单通道的API程序架构都不好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搞不了,暂时不做双通道,太耗精力了,现在单通道的API程序架构都不好设计。

好的

网友(2014-12-25):
楼主真是太强大了,真是值得我们学习啊!
本人不学无术,今后要自立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