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怎么样在5.24模拟器中显示4倍抗锯齿的数字

楼主(2014-07-24):
按照版主的教程已经全部设置好了,就是显示数字的时候 怎么显示出来呢? 汉字倒是能显示,只是要换成UTF-8的方式,就是三个字节,十六进制表示的那种。
但数字,用哪个API函数显示出来啊? 求支招!
且行且珍惜~

楼主:
 能显示了。要手动添加 不能用于版主那个显示汉字一里的第二个方法。
且行且珍惜~

楼主:
不过有个疑问,我选幼圆字体的话,为什么只能选extended,antialiased,4bpp 才能显示,而选其他的 比如 Standard或者Extended 都不能显示出来呢。
且行且珍惜~

楼主:
抗锯齿4倍的话,字体越大抗锯齿就越明显,效果就更好。 字体小的话,效果就不明显了,而且还能看到过渡部分、、
且行且珍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抗锯齿4倍的话,字体越大抗锯齿就越明显,效果就更好。 字体小的话,效果就不明显了,而且还能看到过渡部分、、

网友:
抗锯齿就是这样,大字体才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