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下拉列表框问题?

楼主(2014-07-24):
各位大神,我移植的下拉列表框控件,怎么每次上电,只能点一下,选择一个选项,然后再点击就不反应了,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多谢

网友:
感觉是你的移植或者配置有问题,你用OS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你的移植或者配置有问题,你用OS了吗

网友:
你好,大神,多谢回复,我没有用OS啊,现在下拉列表框和LISTBOX一样的问题呢,都是只能点击一次,然后再选别的触摸就没有反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大神,多谢回复,我没有用OS啊,现在下拉列表框和LISTBOX一样的问题呢,都是只能点击一次,然后再选别的触摸就没有反应了

使用的别的控件有问题吗,感觉是你移植的问题,你用什么平台和TFT驱动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别的控件有问题吗,感觉是你移植的问题,你用什么平台和TFT驱动IC

大神,我用的是STM32F103芯片,按钮控件和单选按钮可以使用,图形也能显示,跑了几个例子
这个跟没加系统有关系吗?请问是那个配置出现问题了呢?我触摸屏也校准正确了,能够正常显示,点击按钮也有反应,点下拉框也有反应,只能是点一次,重启后,可以选择其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用的是STM32F103芯片,按钮控件和单选按钮可以使用,图形也能显示,跑了几个例子
这个跟没加系统有关系吗?请问是那个配置出现问题了呢?我触摸屏也校准正确了,能够正常显示,点击按钮也有反应,点下拉框也有反应,只能是点一次,重启后,可以选择其它的

驱动IC: SSD1289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IC: SSD1289

触摸:XPT2046

楼主:
我把复选框控件也放上了,也是只能选择一次,然后鼠标就不动了,麻烦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多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复选框控件也放上了,也是只能选择一次,然后鼠标就不动了,麻烦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多谢啊!

这个情况还在真是很少遇到,你用的那个库版本,emWin5.xx还是以前的UCGUI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情况还在真是很少遇到,你用的那个库版本,emWin5.xx还是以前的UCGUI

我用的是最emWIN5.22版本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最emWIN5.22版本哦

那出现这种情况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出现这种情况不应该啊。

我也很纳闷啊,怎么会这样呢,驱动都正常,触摸屏坐标校准的没问题啊。

网友:
我怀疑是句柄有问题,你把点击动作里面的程序贴出来大家看看吧,。
要不么就是内存不够,。我只能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