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ucgui位图显示的时候出现颜色不大一致,求解答

楼主(2014-07-24):
用了emWin显示一些图片,先转化为BMP格式,然后用BmpCvtDemo转化成数组后显示出来,发现图片的颜色有所变化,有的时候,白色变成黄色,各种颜色混淆。想请教下大家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可以解决吗?
我猜测可能是:
1.图片在转化的过程出现了失真
2.液晶屏的色彩分辨率还不够高
3.程序出现问题
大家帮忙想下。

网友:
方便把你转换的图片和简单的流程看下吗,先排除你制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便把你转换的图片和简单的流程看下吗,先排除你制作的问题。
谢谢大神回复,我先用软件将图片的格式转化为BMP

先打开文件然后保存的时候改为BMP

然后将bmp格式的图片转化,点击Image———>Convert to----->16 bit colour 565

然后保存下来

最后选择

最后将C语言里面的东西放到程序中去。
还有个小细节 GUI_DRAW_BMP8888不是原来转化出来的C语言文件里面的,但是按照C语言文件里面的话会变成一个不是很一样的图片

整个过程归结为下面:

最后的效果图:

网友:
你搞复杂了,你的图片是不是PNG格式的,是的话,可以直接用官方的那个小软件转换的,顺便把你这个箭头的原始图片贴上来一下,我也转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搞复杂了,你的图片是不是PNG格式的,是的话,可以直接用官方的那个小软件转换的,顺便把你这个箭头的原始图片贴上来一下,我也转换下。
箭头的图片在这里,是png格式,大侠那个官方的小软件在哪里找?
还有个小细节 GUI_DRAW_BMP8888不是原来转化出来的C语言文件里面的,但是按照C语言文件里面的话会变成一个不是很一样的图片。这个问题麻烦大侠也分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箭头的图片在这里,是png格式,大侠那个官方的小软件在哪里找?
还有个小细节 GUI_DRAW_BMP8888不是原来转化出来的C语言文件里面的,但是按照C语言文件里面的话会变成一个不是很一样的图片。这个问题麻烦大侠也分析下。

网友:
这个里面就有你需要的BmpCvt软件。

网友:
要转换成8888格式,首先得保证你的图片得是32位,你提供的这个png格式的图片是RGB格式的,顶多24位,所以才不对,另外你可以稍稍花点时间下载下我的这个60期emWin教程第11章看看,讲的非常清楚。

网友:
这2周用emwin做项目在,感谢安富莱提供的资料!入门很快

楼主:
可是不写8888格式的话,用转化出来的GUI_DRAW_BMP565格式的图片显示是乱的!!那这怎么办?我已经按照你教程上面的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2周用emwin做项目在,感谢安富莱提供的资料!入门很快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不写8888格式的话,用转化出来的GUI_DRAW_BMP565格式的图片显示是乱的!!那这怎么办?我已经按照你教程上面的做了。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得用ARGB格式的PNG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你得用ARGB格式的PNG图片

那如果不是ARGB格式的PNG有没有办法不失真显示?如果没有的话那显示图片不是很有局限性?GUI_DRAW_BMP565等其他格式在什么时候用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不是ARGB格式的PNG有没有办法不失真显示?如果没有的话那显示图片不是很有局限性?GUI_DRAW_BMP565等其他格式在什么时候用得到?

不是,我特指的是你说的那种 GUI_DRAW_BMP8888,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不是ARGB格式的PNG有没有办法不失真显示?如果没有的话那显示图片不是很有局限性?GUI_DRAW_BMP565等其他格式在什么时候用得到?

完全没有限制,emWin支持的很完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限制,emWin支持的很完善的。

那应该怎么做才能让我的图片正常显示,不要转化为ARGB格式,我上面还是没有听懂,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限制,emWin支持的很完善的。

用转化出来的GUI_DRAW_BMP565格式的图片显示是乱的,是图像乱了,色彩就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特指的是你说的那种 GUI_DRAW_BMP8888,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60期emWin教程里面有完整的制作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