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f407读写ADS1256碰到一个问题,求指教

楼主(2014-07-26):
我用STM32F407的硬件SPI读写ADS1256的时候,读写单通道的值都是对的,但是扫描读写各个通道的时候读出的数据有时候为0,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呢?搞了好久都没搞出来 求指教。

楼主:
不知道要加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要加在什么地方

这种情况好像一般都是速度太快了吧! 降低时钟频率试试看看

楼主:
我把CPU主时钟频率调到24MHZ也不可以啊

网友(2015-06-05):
请问楼主,你读写寄存器正确了没?对ADS1256的寄存器  先写进去再读出来对比。  我最近也在学习这个1256  谢谢

网友(2016-04-17):
我也碰到这种问题,不知道安富莱ADS1256板子是否有问题

网友:
我用软件模拟SPI调成功了。
硬件SPI还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