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硬汉哥,我有一个关于信号量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4-07-27):
如下:我们创建信号量Sem_Play=OSSemCreate(0);
          在一个任务里调用释放OSSemPost(Sem_Play);
           在另外一个任务里调用OSSemPend(Sem_Play,0,&err);等待函数
          我仔细地看了下释放函数里:如果有任务等待,那么实现任务调度---》导致了信号量没有加1,还是0,。
          这个就导致了直接跳到等待任务里了,可是在等待任务里由于信号量还是0——》导致这个任务进入等待状态,
         这样就形成了死循环,不能进行下面的程序了,这个也是目前遇到的问题,
         希望YH可以指导一下,谢谢
           等——回复

楼主:
这个程序是我在调MP3问题是遇到的,参照了例程,可是有点问题,请教

网友:
关于信号量的这个问题其实不难
健康网www.18kang.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信号量的这一个问题其实不难

我知道不难啊,可就是有问题

网友:
你要搞清楚创建的参数是0的时候所表示的含义,Sem_Play=OSSemCreate(0);
看下我的这个博文吧,就不转载到论坛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ee3a930100w99m.html

网友:
这个博文开头部分讲的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搞清楚创建的参数是0的时候所表示的含义,Sem_Play=OSSemCreate(0);
看下我的这个博文吧,就不转载到论坛了。
http://blog.sina.com.cn/s/blog_98ee3a930100w99m.html

这个我看了,也了解了一点,为0是用来同步,只有当Pend()接受到信号量时才执行本任务,
我现在调试的情况:我给了释放信号量,可是他不进入等待信号量的任务,就是没响应的那种,
我的释放优先级比等待优先级高,不知什么问题?请教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