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GUI] edit

楼主(2014-07-28):
怎样得到edit中的数据啊?

网友:
有专门的函数数的:EDIT_Get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做了个触摸的小键盘(就像计算器那样的)输入到edit中数字,然后读取这个edit里面的值可是我试了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做了个触摸的小键盘(就像计算器那样的)输入到edit中数字,然后读取这个edit里面的值可是我试了不行啊

参考这两个计算器的例子,做的还不错,有视频演示: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9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