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触摸按键问题

楼主(2014-07-29):
我在一个界面上做了两个按键然后设置按下有效,可是按下A按键时,B按键却也响应了,不知道是不是触摸没有做好(触摸不抖动但是偶尔有飞点)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如果是飞点该怎样消除啊,求大神指点!!!

网友:
1. 把你的界面程序贴出来看下。
2. 触摸滤波看我60期emWin教程即可。

网友:
可能2个按键的ID弄成一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把你的界面程序贴出来看下。
2. 触摸滤波看我60期emWin教程即可。

界面都好了,就是触摸问题了,就是依次按下面板上某个矩形区域边框ABCD的斜对角两点A,C,那么第三个点B或者D位置也会被按下,不知道是不是飞点的原因,第一次弄这个,没经验啊,还望高手指点!!!附上触摸程序(程序比较乱--海涵啊)

#define XSIZE_PHYS 800             //wind
#define YSIZE_PHYS 480

//
// Virtual display size
//
#define VXSIZE_PHYS (XSIZE_PHYS)
#define VYSIZE_PHYS (YSIZE_PHYS)

//
// Color conversion
//
#define COLOR_CONVERSION  GUICC_M565

//
// Pixel width in bytes
//
#define PIXEL_WIDTH  2

//
// Display driver//
//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OSX_16_API//竖屏
#define DISPLAY_DRIVER    &GUIDRV_Lin_16_API//横屏

//
// Video RAM address
//
#define VRAM_ADDR_PHYS  (U32)&_aVRAM[0]

//
// Touch controller settings
#define TOUCH_AD_RIGHT        98
#define TOUCH_AD_LEFT         3980
#define TOUCH_AD_TOP          3920
#define TOUCH_AD_BOTTOM       105
#define TOUCH_TIMER_INTERVAL    10

/*********************************************************************
*
*       Configuration checking
*
**********************************************************************
*/
#ifndef   VXSIZE_PHYS
  #define VXSIZE_PHYS XSIZE_PHYS
#endif
#ifndef   VYSIZE_PHYS
  #define VYSIZE_PHYS YSIZE_PHYS
#endif
#ifndef   VRAM_ADDR_PHYS
  #define VRAM_ADDR_PHYS  0
#endif
#ifndef   VRAM_ADDR_VIRT
  #define VRAM_ADDR_VIRT  0
#endif

#ifndef   X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X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YSIZE_PHYS
  #error Physical Y size of display is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COLOR_CONVERSION
  #error Color conversion not defined!
#endif
#ifndef   DISPLAY_DRIVER
  #error No display driver defined!
#endif

/*********************************************************************
*
*       Defines
*
**********************************************************************
*/

//
// LCDC configuration
//
#define PPL                800      // Pixels per line
#define HSW                48       // HSYNC pulse width
#define HFP                40       // Horizontal front porch
#define HBP                40       // Horizontal back porch
#define LPP                480      // Lines per panel
#define VSW                3        // VSYNC pulse width
#define VFP                13       // Vertical front porch
#define VBP                28       // Vertical back porch
#define ACB                1        // AC bias frequency (not used)
#define IVS                1        // Invert VSYNC
#define IHS                1        // Invert HSYNC
#define IPC                1        // Invert panel clock
#define CPL                800      // Clock per line (identical to pixels per line)
#define BPP                6        // Bits per pixel b110 = 16 bpp 5:6:5 mode
#define BGR                1        // Swap red and blue
#define LCDTFT             1        // LCD TFT panel
#define OPT_CLK            8200000  // Optimal clock rate (Hz) between 1-8.22 MHz according to SSD1289 datasheet */

#define BCD_BIT            26       // Bypass pixel clock divider
#define LCD_BACKLIGHT_BIT  18       // P1.18
#define LCD_REG_BIT        19       // P0.19

#define LCD_DATA()         (LPC_GPIO0->SET = (1 << LCD_REG_BIT))
#define LCD_CMD()          (LPC_GPIO0->CLR = (1 << LCD_REG_BIT))

//
// SSP
//
#define SSPSR_TNF      (1 << 1)  // Transmit FIFO not full
#define SSPSR_RNE      (1 << 2)  // Receive FIFO not empty
#define SSPSR_BSY      (1 << 4)  // Busy
//#define SSP_CLOCK      3000000
#define SSP_CLOCK        120000
#define SSP_FIFO_SIZE  8

#define SSP_MODE_LCD   0
#define SSP_MODE_TS    1

//
// Touch screen
//
#define TOUCH_CS_BIT                   23
#define TS_CS_SET()                    LPC_GPIO2->CLR = (1 << TOUCH_CS_BIT)
#define TS_CS_CLR()                    LPC_GPIO2->SET = (1 << TOUCH_CS_BIT)

#define ADS_START                      (1 << 7)
#define ADS_A2A1A0_d_y                 (1 << 4)  // Differential
#define ADS_A2A1A0_d_z1                (3 << 4)  // Differential
#define ADS_A2A1A0_d_z2                (4 << 4)  // Differential
#define ADS_A2A1A0_d_x                 (5 << 4)  // Differential
#define ADS_A2A1A0_vaux                (6 << 4)  // Non-differential
#define ADS_12_BIT                     (0 << 3)
#define ADS_SER                        (1 << 2)  // Non-differential
#define ADS_DFR                        (0 << 2)  // Differential
#define ADS_PD10_ADC_ON                (1 << 0)  // ADC on
#define ADS_PD10_REF_ON                (2 << 0)  // vREF on + penirq
#define ADS_PD10_ALL_ON                (3 << 0)  // ADC + vREF on

#define READ_12BIT_DFR(D, ADC, VREF)  (ADS_START                    | \\
                                       D                            | \\
                                       ADS_12_BIT                   | \\
                                       ADS_DFR                      | \\
                                       (ADC  ? ADS_PD10_ADC_ON : 0) | \\
                                       (VREF ? ADS_PD10_REF_ON : 0))

#define READ_12BIT_SER(x)              (ADS_START  | /* Single-ended samples need to power   */ \\
                                        x          | /* up reference voltage first; therefor */ \\
                                        ADS_12_BIT | /* we leave both VREF and ADC powered.  */ \\
                                        ADS_SER)

#define REF_ON                         (READ_12BIT_DFR(ADS_A2A1A0_d_x,  1, 1))
#define READ_Y(VREF)                   (READ_12BIT_DFR(ADS_A2A1A0_d_y,  1, VREF))
#define READ_Z1(VREF)                  (READ_12BIT_DFR(ADS_A2A1A0_d_z1, 1, VREF))
#define READ_Z2(VREF)                  (READ_12BIT_DFR(ADS_A2A1A0_d_z2, 1, VREF))
#define READ_X(VREF)                   (READ_12BIT_DFR(ADS_A2A1A0_d_x,  1, VREF))
#define PWRDOWN                        (READ_12BIT_DFR(ADS_A2A1A0_d_y,  0, 0))//PWRDOWN=0X00000082

#define TS_DEBOUNCE_MAX                10
#define TS_DEBOUNCE_TOL                2

#ifndef   ABS
  #define ABS(x)                       (((int32_t)(x)) < 0 ? (-x) : (x))
#endif

/*********************************************************************
*
*       Defines, sfrs
*
**********************************************************************
*/

#define MATRIX_ARB  (*(volatile U32*)(0x400FC188))

/*********************************************************************
*
*       Static data
*
**********************************************************************
*/

//
// Video RAM
//
#ifdef __ICCARM__
  #pragma data_alignment=8  // 8 byte align frame buffer to be on the safe side (some display controllers need this)
  #pragma location="VRAM"
  static __no_init U32 _aVRAM[VXSIZE_PHYS * VYSIZE_PHYS / (4 / PIXEL_WIDTH)];//一帧图片所用RAM
#endif
#ifdef __CC_ARM                                                              //一帧图片所用RAM
  U32 static _aVRAM[VXSIZE_PHYS * VYSIZE_PHYS / (4 / PIXEL_WIDTH)] __attribute__ ((section ("VRAM"), zero_init));
#endif

#if GUI_SUPPORT_TOUCH  // Used when touch screen support is enabled

//
// Touch screen results
//

static int _TouchX;
static int _TouchY;
static U8  _PenIsDown;
typedef struct
{
    uint16_t XYChange;    /* X, Y 是否交换  */

    uint16_t usMaxAdc;    /* 触摸板最大ADC值,用于有效点判断. 最小ADC = 0  */
    int16_t _TouchX;
    int16_t _TouchY;

    uint8_t Enable;        /* 触摸检测使能标志 */

}TOUCH_T;
TOUCH_T g_tTP;

#endif

/*********************************************************************
*
*       _SetDisplayOrigin()
*/
static void _SetDisplayOrigin(int x, int y) {
  (void)x;
  //
  // Set start address for display data and enable LCD controller
  //
  LPC_LCD->UPBASE = VRAM_ADDR_PHYS + (y * YSIZE_PHYS * PIXEL_WIDTH);  // Needs to be set, before LCDC is enabled
}

/*********************************************************************
*
*       _FindClockDivisor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Find closest clock divider to get the desired clock rate.
*/
static U32 _FindClockDivisor(U32 TargetClock) {
  U32 Divider;
  U32 r;

  Divider = 1;
  while (((SystemCoreClock / Divider) > TargetClock) && (Divider <= 0x3F)) {
    Divider++;
  }
  if (Divider <= 1) {
    r = (1 << BCD_BIT);  // Skip divider logic if clock divider is 1
  } else {
    //
    // Use found divider
    //
    Divider -= 2;
    r = 0
        | (((Divider >> 0) & 0x1F)
        | (((Divider >> 5) & 0x1F) << 27))
        ;
  }
  return r;
}

/*********************************************************************
*
*       _InitLcdControllerDisabled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port pins as needed and initializes the LCD
*   controller but leaves it disabled.
*/
static void _InitLcdControllerDisabled(void) {
  U32 i;

  MATRIX_ARB = 0            // Set AHB Matrix priorities [0..3] with 3 being highest priority
               | (1 <<  0)  // PRI_ICODE : I-Code bus priority. Should be lower than PRI_DCODE for proper operation.
               | (2 <<  2)  // PRI_DCODE : D-Code bus priority.
               | (0 <<  4)  // PRI_SYS   : System bus priority.
               | (0 <<  6)  // PRI_GPDMA : General Purpose DMA controller priority.
               | (0 <<  8)  // PRI_ETH   : Ethernet: DMA priority.
               | (3 << 10)  // PRI_LCD   : LCD DMA priority.
               | (0 << 12)  // PRI_USB   : USB DMA priority.
               ;
  //
  // Init port pins
  //
     LPC_IOCON-&gt2_12  = 0x25;  // LCD_VD_3
  LPC_IOCON-&gt2_6   = 0x27;  // LCD_VD_4
  LPC_IOCON-&gt2_7   = 0x27;  // LCD_VD_5
  LPC_IOCON-&gt2_8   = 0x27;  // LCD_VD_6
  LPC_IOCON-&gt4_29  = 0x25;  // LCD_VD_7

  /* G */
  LPC_IOCON-&gt1_20  = 0x27;  // LCD_VD_10
  LPC_IOCON-&gt1_21  = 0x27;  // LCD_VD_11
  LPC_IOCON-&gt1_22  = 0x27;  // LCD_VD_12
  LPC_IOCON-&gt1_23  = 0x27;  // LCD_VD_13
  LPC_IOCON-&gt1_24  = 0x27;  // LCD_VD_14
  LPC_IOCON->P1_25  = 0x27;  // LCD_VD_15

  /* B */
  LPC_IOCON->P2_13  = 0x27;  // LCD_VD_19
  LPC_IOCON->P1_26  = 0x27;  // LCD_VD_20
  LPC_IOCON->P1_27  = 0x27;  // LCD_VD_21
  LPC_IOCON->P1_28  = 0x27;  // LCD_VD_22
  LPC_IOCON->P1_29  = 0x27;  // LCD_VD_23
LPC_GPIO4->DIR |= 1<<22;
LPC_GPIO4->SET |= 1<<22;

    LPC_GPIO0->DIR |= 1<<18;
  LPC_GPIO0->CLR  |= 1<<18; //CLR
  LPC_IOCON->P2_2   = 7;  // LCD_DCLK
  LPC_IOCON->P2_3   = 7;  // LCD_FP
  LPC_IOCON->P2_4   = 7;  // LCD_ENAB_M
  LPC_IOCON->P2_5   = 7;  // LCD_LP

  LPC_GPIO1->DIR   |= (1 << LCD_BACKLIGHT_BIT);
  LPC_GPIO1->CLR   |= (1 << LCD_BACKLIGHT_BIT);  // Initially set backlight to off
  //
  // Init LCDC                          wind
  //
  LPC_SC->PCONP |=  (1UL << 0);  // Power the LCDC
  LPC_LCD->CTRL &= ~(1UL << 0);  // Disable the LCDC
  LPC_LCD->TIMH  = 0             // Configure horizontal axis
                   | (((PPL / 16) - 1) <<  2)
                   | ((HSW - 1)        <<  8)
                   | ((HFP - 1)        << 16)
                   | ((HBP - 1)        << 24)
                   ;
  LPC_LCD->TIMV  = 0             // Configure vertical axis
                   | ((LPP - 1) <<  0)
                   | ((VSW - 1) << 10)
                   | ((VFP)     << 16)
                   | ((VBP)     << 24)
                   ;
#if 0
  LPC_LCD->POL   = 0             // Configure clock and signal polarity
                   | (_FindClockDivisor(OPT_CLK) <<  0)
                   | ((ACB - 1)                  <<  6)
                   | ((IVS)                      << 11)
                   | ((IHS)                      << 12)
                   | ((IPC)                      << 13)
                   | ((CPL - 1)                  << 16)
                   ;
#endif
#if 1
  LPC_LCD->POL = (1 << 26) |                                            /*  旁路时钟分频器r             */
                 ((CPL-1) << 16) |                                          /*  每行320个时钟脉冲           */
                 (0 << 14)   |                                          /*  LCDENAB 输出高电平有效      */
                 (1 << 13)   |                                          /*  数据在LCDDCLK的下降沿输出   */
                 (1 << 12)   |                                          /*  HSYNC 低电平有效            */
                 (1 << 11)   |                                          /*  VSYNC 低电平有效            */
                 (0 << 5);                                              /*  选择 HCLK                   */
#endif
  LPC_LCD->CTRL  = 0             // Configure operating mode and panel parameters
                   | (BPP    << 1)
                   | (BGR    << 8)
                   | (LCDTFT << 5)
                   ;
  for (i = 0; i < SEGGER_COUNTOF(LPC_LCD->PAL); i++) {
    LPC_LCD->PAL = 0;  // Clear the color palette with black
  }
//  LPC_SC->LCD_CFG = 0x0;  // No panel clock prescaler

  LPC_SC->LCD_CFG = 0x4;  // No panel clock prescaler
    //LPC_SC->LCD_CFG = 0x13;  // No panel clock prescaler
//  LPC_LCD->CTRL  |= (1 << 11);                                        /* 使能数据输出                 */

}

/*********************************************************************
*
*       _EnableLcdController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Enables the LCD controller, backlight and sets the frame buffer.
*/
static void _EnableLcdController(void) {
  LPC_LCD->UPBASE  = VRAM_ADDR_PHYS;
  LPC_LCD->LPBASE  = VRAM_ADDR_PHYS;
  LPC_LCD->CTRL   |= (1 <<  0);                 // Enable LCD signals
  LPC_LCD->CTRL   |= (1 << 11);                 // Enable LCD power
  LPC_GPIO1->SET  |= (1 << LCD_BACKLIGHT_BIT);  // Set backlight to on
}

/*********************************************************************
*
*       _GetSspDividers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Find best SSP dividers for the desired clock rate.
*/

static void _GetSspDividers(U32 TargetClock, U8* Scr, U8* Cpsr) {
  U16 tScr  = 1;
  U8  tCpsr = 2;
  U32 Clock = PeripheralClock;

  while (Clock > TargetClock) {
    Clock = PeripheralClock / ((tScr + 1) * tCpsr);
    if (Clock > TargetClock) {
      tScr++;
      if (tScr > 0xFF) {
        tScr   = 0;
        tCpsr += 2;
      }
    }
  }
  *Scr  = (U8)tScr;
  *Cpsr = tCpsr;
}

/*********************************************************************
*
*       _InitSSP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Initialize the SSP interface. Used to configure Truly LCD display
*   controller IC on Embedded Artists QVGA Base Board.
*/

static void _InitSSP(U8 Mode) {
  U8 Cpsr;
  U8 Scr;
  U8 i;
  volatile U32 v;

  //
  // Init ports
  //
//      LPC_IOCON->P2_11  = 1;
//    LPC_GPIO2->DIR &= ~(1uL << 11);

  LPC_IOCON->P2_22 = 2;  // SSP0_SCK
  //LPC_IOCON->P2_23 = 2;  // SSP0_SSEL
   LPC_IOCON->P2_23 = 0;  // SSP0_SSEL
    LPC_IOCON->P2_26 = 2;  // SSP0_MISO
  LPC_IOCON->P2_27 = 2;  // SSP0_MOSI
  //
  // Init SSP parameters
  //
  _GetSspDividers(SSP_CLOCK, &Scr, &Cpsr);
  v               = 0
                    | (7   << 0)  // DSS : 8-bit transfer
                    | (0   << 4)  // FRF : Frame Format -> 0 = SPI
                    | (Scr << 8)  // SCR : Serial Clock Rate

                    ;
  if        (Mode == SSP_MODE_LCD) {
    v            |= 0
                    | (0   << 6)  // CPOL: Clock out polarity
                    | (0   << 7)  // CPHA: Clock out phase
                    ;
  } else if (Mode == SSP_MODE_TS) {
    v            |= 0
                    | (1   << 6)  // CPOL: Clock out polarity
                    | (1   << 7)  // CPHA: Clock out phase
                    ;
  }
  LPC_SSP0->CR0   = v;
  LPC_SSP0->CPSR  = Cpsr;         // CPSR: Clock prescale register, master mode, minimum divisor is 0x02

for (i = 0; i < SSP_FIFO_SIZE; i++) {
    v = LPC_SSP0->DR;         // Clear the RxFIFO
  }

  LPC_SSP0->CR1   = 0
                    | (1 << 1)    // SSE : Enable SSP
                    | (0 << 2)    // MS  : Master mode
                    ;
}

/*********************************************************************
*
*       _SSP_Send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Sends data via the SSP0 interface. Used to configure Truly LCD
*   display controller IC on Embedded Artists QVGA Base Board.
*/
static void _SSP_Send(U8* pData, U32 NumBytes) {
  volatile U8  Dummy;

  do {
    //
    // Wait for not busy and TX FIFO not full
    //
    while ((LPC_SSP0->SR & (SSPSR_TNF|SSPSR_BSY)) != SSPSR_TNF);
    //
    // Send next byte
    //
    LPC_SSP0->DR = *pData;
    pData++;
    //
    // Whenever a byte is written, MISO FIFO counter is incremented.
    // Therefor we have to clear the byte from FIFO as otherwise we would
    // get old data on next read.
    //
    while ((LPC_SSP0->SR & (SSPSR_BSY|SSPSR_RNE)) != SSPSR_RNE);
    Dummy = LPC_SSP0->DR;
  }
  while (--NumBytes);
}

/*********************************************************************
*
*       _WriteLcdReg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Write to display register. Used to configure Truly LCD display
*   controller IC on Embedded Artists QVGA Base Board.
*/
static void _WriteLcdReg(U16 Addr, U16 Data) {
  U8 Buffer[2];

  LCD_CMD();
  Buffer[0] = 0;
  Buffer[1] = Addr & 0xFF;
  _SSP_Send(Buffer, 2);

  LCD_DATA();
  Buffer[0] = Data >> 8;
  Buffer[1] = Data & 0xFF;
  _SSP_Send(Buffer, 2);

  LCD_CMD();
  Buffer[0] = 0;
  Buffer[1] = 0x22;
  _SSP_Send(Buffer, 2);
}

/*********************************************************************
*
*       _DelayMs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Starts a timer and waits for the given delay in ms.
*/
static void _DelayMs(U32 ms) {
  LPC_TIM0->TCR = 0x02;  // Reset timer计数器被禁能,定时计数器和预分频计数器在pclk的下一个正向沿同步复位
  LPC_TIM0->PR  = 0x00;  // Set prescaler to zero定时器每个pclk周期加一
  LPC_TIM0->MR0 = ms * (SystemCoreClock / (LPC_SC->PCLKSEL & 0x1F) / 1000 - 1);
  LPC_TIM0->IR  = 0xFF;  // Reset all interrrupts
  LPC_TIM0->MCR = 0x04;  // Stop timer on match MR1与TC值匹配将产生中断
  LPC_TIM0->TCR = 0x01;  // Start timer定时计数器和预分频计数器使能计数
  //
  // Wait until delay time has elapsed
  //
  while (LPC_TIM0->TCR & 1);
}

/*********************************************************************
*
*       _InitTrulyLCD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Initialize the LCD display. Used to configure Truly LCD display
*   controller IC on Embedded Artists QVGA Base Board.
*/
static void _InitTrulyLCD(void) {
  //
  // Power LCD
  //
  LPC_GPIO2->DIR |= 1;  // Set to output
  LPC_GPIO2->SET  = 1;  // Output LCD power
  //
  // Set display CMD/DATA register select pin to output high
  //
  LPC_GPIO0->DIR |= (1 << LCD_REG_BIT);
  //
  // Display init sequence
  //
  _WriteLcdReg(0x00,0x0001);
  _DelayMs(15 * 2);
  _WriteLcdReg(0x03,0x6E3E);  // AAAC
  _WriteLcdReg(0x0C,0x0007);  // 0002
  _WriteLcdReg(0x0D,0x000E);  // 000A
  _WriteLcdReg(0x0E,0x2C00);  // 2C00
  _WriteLcdReg(0x1E,0x00AE);  // 00B8
  _DelayMs(15 * 2);

  _WriteLcdReg(0x07,0x0021);
  _DelayMs(50 * 2);
  _WriteLcdReg(0x07,0x0023);
  _DelayMs(50 * 2);
  _WriteLcdReg(0x07,0x0033);
  _DelayMs(50 * 2);

  _WriteLcdReg(0x01,0x2B3F);
  _WriteLcdReg(0x02,0x0600);
  _WriteLcdReg(0x10,0x0000);
  _DelayMs(15 * 2);
  _WriteLcdReg(0x11,0xC5B0);  // 60B0: RGB I/R
  _DelayMs(20 * 2);
  _WriteLcdReg(0x15,0x00D0);

  _WriteLcdReg(0x05,0x0000);
  _WriteLcdReg(0x06,0x0000);
  _WriteLcdReg(0x16,0xEF1C);
  _WriteLcdReg(0x17,0x0003);
  _WriteLcdReg(0x07,0x0233);
  _WriteLcdReg(0x0B,0x5310);
  _WriteLcdReg(0x0F,0x0000);
  _WriteLcdReg(0x25,0xE000);
  _DelayMs(20 * 2);

  _WriteLcdReg(0x41,0x0000);
  _WriteLcdReg(0x42,0x0000);
  _WriteLcdReg(0x48,0x0000);
  _WriteLcdReg(0x49,0x013F);
  _WriteLcdReg(0x44,0xEF00);
  _WriteLcdReg(0x45,0x0000);
  _WriteLcdReg(0x46,0x013F);
  _WriteLcdReg(0x4A,0x0000);
  _WriteLcdReg(0x4B,0x0000);
  _DelayMs(20 * 2);

  _WriteLcdReg(0x30,0x0707);
  _WriteLcdReg(0x31,0x0600);  // 0704
  _WriteLcdReg(0x32,0x0005);  // 0204
  _WriteLcdReg(0x33,0x0402);  // 0201
  _WriteLcdReg(0x34,0x0203);
  _WriteLcdReg(0x35,0x0204);
  _WriteLcdReg(0x36,0x0204);
  _WriteLcdReg(0x37,0x0401);  // 0502
  _WriteLcdReg(0x3A,0x0302);
  _WriteLcdReg(0x3B,0x0500);
  _DelayMs(20 * 2);
  _WriteLcdReg(0x22,0x0000);

  _DelayMs(20 * 2);
}

/*********************************************************************
*
*       _InitLCD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Sets LCD configuration and initializes the LCD.
*/
static void _InitLCD(unsigned LayerIndex) {
  //
  // Set display size and video-RAM address
  //
  LCD_SetSizeEx (XSIZE_PHYS, YSIZE_PHYS, LayerIndex);
  LCD_SetVSizeEx(VXSIZE_PHYS, VYSIZE_PHYS, LayerIndex);
  LCD_SetVRAMAddrEx(LayerIndex, (void*)VRAM_ADDR_PHYS);
  //
  // Init LCD
  //
  _InitSSP(SSP_MODE_LCD);
  _InitLcdControllerDisabled();
  _InitTrulyLCD();
  _EnableLcdController();
}

#if GUI_SUPPORT_TOUCH  // Used when touch screen support is enabled

/*********************************************************************
*
*       _SSP_Recv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Sends data via the SSP0 interface. Used to configure Truly LCD
*   display controller IC on Embedded Artists QVGA Base Board.
*/

static void _SSP_Recv(U8* pData, U32 NumBytes) {
  do {
    LPC_SSP0->DR = 0xFF;                                            // Using peer-to-peer communication, SSPDR has to be written to receive data

    while ((LPC_SSP0->SR & (SSPSR_BSY | SSPSR_RNE)) != SSPSR_RNE);  // Wait for not busy and receive buffer not empty

        *pData++ = LPC_SSP0->DR;
  } while (--NumBytes);
}

/*********************************************************************
*
*       _SSP_SendCmd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Sends a cmd via the SSP0 interface and returns the answer.
*   Used to configure Truly LCD display controller IC on
*   Embedded Artists QVGA Base Board.
*/
static U16 _SSP_SendCmd(U8 Cmd) {
  U8 v[2];

  v[0] = Cmd;

  TS_CS_SET();

  _SSP_Send(v, 1);

  _SSP_Recv(v, 2);

  TS_CS_CLR();

  return ((v[0] << 8) | v[1]);
}

/*********************************************************************
*
*       _CheckUpdateTouch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Reads touch values from ADC on Truly LCD display
*   controller IC on Embedded Artists QVGA Base Board.
*   Checks if a touch event has occurred. If we found an event the
*   static variables for x and y will be filled with new values that
*   can be processed via GUI touch routines.
*
* Return value:
*      0  No touch event, x, y have not been updated
*   != 0  Touch event occurred, x, y have been updated and return value is read z value
*/

static int _CheckUpdateTouch(void)
    { int z;
  int LastZ1;
  int LastZ2;
  int LastX;

  LastX   = _SSP_SendCmd(READ_X(0));
  LastX >>= 3;

      LastZ1   = _SSP_SendCmd(READ_Z1(0));
  LastZ1 >>= 3;

  LastZ2   = _SSP_SendCmd(READ_Z2(0));
  LastZ2 >>= 3;
z = (LastX * LastZ2 - LastZ1) / LastZ1;

        if ((z > 40000) || (z == 0))
        {
    return 0;  // No update
    }
   return z;
    }
/*********************************************************************
*
*       _InitTouch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touch screen.
*/
static void _InitTouch(void) {
  U32 TouchOrientation;
  U8  Config[3];
  U32 pclk;

  //
  // Init ports and SSP interface as needed for touch
  //
  LPC_GPIO2->DIR |= (1 << TOUCH_CS_BIT);  // P0.20 as output (touch controller CS)
_InitSSP(SSP_MODE_TS);
  Config[0] = REF_ON;
  Config[1] = (READ_12BIT_SER(ADS_A2A1A0_vaux) | ADS_PD10_ALL_ON);
  Config[2] = PWRDOWN;
  TS_CS_SET();
  _SSP_Send(Config, 3);
  TS_CS_CLR();
//----------------------------触屏方向----------------------

    // TouchOrientation = GUI_MIRROR_X  | GUI_SWAP_XY   ;//竖屏

TouchOrientation = 0 ;//横屏
//GUI_TOUCH_SetOrientation(TouchOrientation);//设置触屏方向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X, 0, XSIZE_PHYS, TOUCH_AD_LEFT, TOUCH_AD_RIGHT);
    GUI_TOUCH_Calibrate(GUI_COORD_Y, 0, YSIZE_PHYS, TOUCH_AD_TOP , TOUCH_AD_BOTTOM);
  //
  // Start touch timer
  //
  LPC_SC->PCONP |= (0x1<<2);//复位定时器0和1
  pclk = SystemCoreClock/4;
  LPC_TIM1->PR  = pclk/1000000; /* Set prescaler to get 1 M counts/sec */
  LPC_TIM1->MR0 = 1000 * TOUCH_TIMER_INTERVAL;
  LPC_TIM1->MCR = (0x3<<0);        /* Interrupt and Reset on MR0 */
  NVIC_EnableIRQ(TIMER1_IRQn);
  LPC_TIM1->TCR = 1;            /* Enable timer 1 */
}

#endif  // GUI_SUPPORT_TOUCH

/*********************************************************************
*
*       _InitController
*
* Function description:
*   Initializes the LCD controller and touch screen
*
*/
static void _InitController(unsigned LayerIndex) {
  _InitLCD(LayerIndex);
#if GUI_SUPPORT_TOUCH  // Used when touch screen support is enabled没变
  _InitTouch();
#endif
}

/*********************************************************************
*
*       Public code
*
**********************************************************************
*/

/*********************************************************************
*
*       LCD_X_Config//没变
*
* Purpose: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void LCD_X_Config(void) {
  //
  // Set display driver and color conversion for 1st layer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DISPLAY_DRIVER, COLOR_CONVERSION, 0, 0);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required for Lin-driver
  //
  LCD_SetPosEx     (0, 0, 0);
  if (LCD_GetSwapXYEx(0)) {
    LCD_SetSizeEx  (0, YSIZE_PHYS , XSIZE_PHYS);
    LCD_SetVSizeEx (0, VYSIZE_PHYS, VXSIZE_PHYS);
  } else {
    LCD_SetSizeEx  (0, XSIZE_PHYS , YSIZE_PHYS);
    LCD_SetVSizeEx (0, VXSIZE_PHYS, VYSIZE_PHYS);
  }
  LCD_SetVRAMAddrEx(0, (void*)VRAM_ADDR_VIRT);
  //
  // Set user palette data (only required if no fixed palette is used)
  //
  #if defined(PALETTE)
    LCD_SetLUTEx(0, PALETTE);
  #endif
}

/*********************************************************************
*
*       LCD_X_DisplayDriver
*
* Purpose:
*   This function is called by the display driver for several purposes.
*   To support the according task the routine needs to be adapted to
*   the display controller. Please note that the commands marked with
*   'optional' are not cogently required and should only be adapted if
*   the display controller supports these features.
*
* Parameter:
*   LayerIndex - Index of layer to be configured
*   Cmd        - Please refer to the details in the switch statement below
*   pData      - Pointer to a LCD_X_DATA structure
*
* Return Value:
*   < -1 - Error
*     -1 - Command not handled
*      0 - Ok
*/
int LCD_X_DisplayDriver(unsigned LayerIndex, unsigned Cmd, void * pData) {
  int r;
  LCD_X_SETORG_INFO      * pSetOrg;

  (void) LayerIndex;

  switch (Cmd) {
  //
  // Required
  //
  case LCD_X_INITCONTROLLER:
    //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display controller and put it into operation. If the display
    // controller is not initialized by any external routine this needs
    // to be adapted by the customer...
    //
    // ...
    _InitController(0);
    return 0;
  case LCD_X_SETORG:
    //
    // Required for setting the display origin which is passed in the 'xPos' and 'yPos' element of p
    //
    pSetOrg = (LCD_X_SETORG_INFO *)pData;
    _SetDisplayOrigin(pSetOrg->xPos, pSetOrg->yPos);
    return 0;
  default:
    r = -1;
  }
  return r;
}

/*********************************************************************
*
*       Global functions for GUI touch
*
**********************************************************************
*/
uint16_t TOUCH_DataFilter(U8 Cmd)
{
    uint16_t i, j;
    uint16_t buf[5];
    uint16_t usSum;
    uint16_t usTemp;

    /* 读取READ_TIMES次数据*/
    for(i=0; i < 5; i++)
    {
        buf = _SSP_SendCmd(Cmd);
        buf >>= 3;
        }

    /* 升序排列 */
    for(i = 0; i < 5 - 1; i++)
    {
        for(j = i + 1; j < 5; j++)
        {
            if(buf > buf[j])
            {
                usTemp = buf;
                buf = buf[j];
                buf[j] = usTemp;
            }
        }
    }

    usSum = 0;

    /*求和 */
    for(i = 1; i < 5 - 1; i++)
    {
        usSum += buf;
    }
    /*求平均 */
    usTemp = usSum / (5 - 2 * 1);

    return usTemp;
}
int32_t TOUCH_Abs(int32_t x)
{
    if (x >= 0)
    {
        return x;
    }
    else
    {
        return -x;
    }
}

static void _ExecTouch(void);
static void _ExecTouch(void)
{
    uint8_t s_invalid_count = 0;
     int HasUpdate;
  GUI_PID_STATE State;

  HasUpdate = _CheckUpdateTouch();
  //_SSP_SendCmd(PWRDOWN);
  if (HasUpdate) {
    _PenIsDown = 1;

    GUI_TOUCH_Exec();//此函数调用GUI_TOUCH_X_ActivateX(),GUI_TOUCH_X_ActivateY(),GUI_TOUCH_X_MeasureX(),GUI_TOUCH_X_MeasureY()这四个函数
  } else if (_PenIsDown) {
    //
    // No further touch event after at least one touch event means we have
    // lift the pen from the touch screen which means a click.
    //
    _PenIsDown = 0;
    GUI_PID_GetState(&State);
    State.Pressed = 0;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
}
#if GUI_SUPPORT_TOUCH  // Used when touch screen support is enabled

void GUI_TOUCH_X_ActivateX(void)
{
// TOUCH_ReadAdcXY(_TouchX, 0);
    uint16_t iX1;
     uint16_t iX2;
    uint16_t iX;
     iX1 = TOUCH_DataFilter(READ_X(0));
    iX2 = TOUCH_DataFilter(READ_X(0));
        iX = TOUCH_Abs(iX1 - iX2);
    /* 前后两次采样在+-ERR_RANGE内 */
  if (iX <= 5)
    {  _TouchX = (iX1 + iX2) / 2;
      }
           //_TouchX=TOUCH_DataFilter(READ_X(0));
}

//
//
void GUI_TOUCH_X_ActivateY(void)
{
    uint16_t iY1;
     uint16_t iY2;
    uint16_t iY;
     iY1 = TOUCH_DataFilter(READ_Y(0));
    iY2 = TOUCH_DataFilter(READ_Y(0));
        iY = TOUCH_Abs(iY1 - iY2);
    /* 前后两次采样在+-ERR_RANGE内 */
  if (iY <= 5)
    {  _TouchY = (iY1 + iY2) / 2;
      }
               //_TouchX=TOUCH_DataFilter(READ_X(0));
    // TOUCH_ReadAdcXY(0, _TouchY);
        //_TouchY=TOUCH_DataFilter(READ_Y(0));

}
/*********************************************************************
*
*       GUI_TOUCH_X_MeasureX()返回A/D转换器的x轴测量结果
*
* Function decription:
*   Called from GUI, if touch support is enabled.
*   Measures voltage of X-axis.
*/
int  GUI_TOUCH_X_MeasureX(void) {
// _ExecTouch();
//    return(g_tTP._TouchX);
     return _TouchY;
}
/*********************************************************************
*
*       GUI_TOUCH_X_MeasureY()返回A/D转换器的Y轴测量结果
*
* Function decription:
*   Called from GUI, if touch support is enabled.
*   Measures voltage of Y-axis.
*/
int  GUI_TOUCH_X_MeasureY(void) {
//    return(g_tTP._TouchY);
     return _TouchX;
}
#endif  // GUI_SUPPORT_TOUCH
//------------------------l滤波test----------------------

/*************************** End of file ****************************/

void TIMER1_IRQHandler (void)
{
  if ( LPC_TIM1->IR & (0x1<<0) )//IR=n,选择定时器n(n=0~3),n=4-CR0,n=5-CR1
  {
    LPC_TIM1->IR = 0x1<<0;        /* clear interrupt flag */

        _ExecTouch();
        //_ExecTouch();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界面都好了,就是触摸问题了,就是依次按下面板上某个矩形区域边框ABCD的斜对角两点A,C,那么第三个点B或者D位置也会被按下,不知道是不是飞点的原因,第一次弄这个,没经验啊,还望高手指点!!!附上触摸程序(程序比较乱--海涵啊)

#define XSIZE_PHYS 800    ..

不行的话,你做一个中简单的滤波试试,每次读取15个点,去掉最大值和最小值后求平均,现在我们V5的综合程序V1.3倒是发布了一种新的触发方案,灵敏度和准确度都大大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界面都好了,就是触摸问题了,就是依次按下面板上某个矩形区域边框ABCD的斜对角两点A,C,那么第三个点B或者D位置也会被按下,不知道是不是飞点的原因,第一次弄这个,没经验啊,还望高手指点!!!附上触摸程序(程序比较乱--海涵啊)

#define XSIZE_PHYS 800    ..

这个里面还有三个视频演示,你可以看下。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