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ucos+emWin经常死机,可能是内存问题

楼主(2014-07-29):
最近做了个ucos+emWin项目,心都操碎了,时不时死机,搞到我很烦。
初步怀疑是内存不够的问题,不知道对不对?
还有不知道怎么解决,加个外部的SRAM吧。

网友:
1. 先把UCOS的任务关系捋顺,实际堆栈使用情况答应出来看看。
2. 看看你的UCGUI堆栈使用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先把UCOS的任务关系捋顺,实际堆栈使用情况答应出来看看。
2. 看看你的UCGUI堆栈使用情况。

网友:
第一条怎么做,我能想到的就是用IAR编译器,可是我的编译器的keil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