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移植问题,触摸功能

楼主(2014-07-29):
今天照着例程(裸机的)移植了emwin520,能够显示demo,可是一到触摸,点一次屏后就死机进入硬件错误中断的while中,不点屏显示正常,是不是哪没有配置?触摸驱动和systick是例程的,没有变

网友:
有这情况,用的什么屏,是不是我们这里的RA8875屏。

楼主:
可能是我的程序哪没有弄好,用的是V2的板子,例程也是你提供的例程,只是不知道哪个地方忽略了没有弄对

楼主:
可能是官方的maintask  demo的问题吧,不想去找了,我自己做了个滑条和按键,触摸是没有问题的,滑条滑动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官方的maintask  demo的问题吧,不想去找了,我自己做了个滑条和按键,触摸是没有问题的,滑条滑动也没有问题

网友:
恩,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