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ee AX-Pro FAQ (常见问题解答)

楼主(2014-07-30):
常见问题FAQ

Q: 安富莱AX-Pro与其它厂家同类产品的区别?

A:

l 我们独家提供汉化版本软件。USBee英文版软件功能复杂,汉化版本可以使您尽快掌握软件的使用方法。我们会及时汉化USBee最新版本软件,终身免费提供给客户下载。

l 我们提供QQ群和论坛技术支持。这是大部分国内厂家做不到的。

l 安富莱AX-Pro的硬件除具备USBee AX-Pro的全部功能外,还额外增加了DAC模块,可以输出任意波形的模拟信号。这是原厂和其它国内厂家没有的功能。

l 安富莱AX-Pro模拟通道的输入阻抗是标准的1M欧姆,配合标准示波器探头上的X10档可以扩展10倍量程,到-100~+100V。这和原厂的设计是一致的。国内大部分同类产品的输入阻抗只有100K欧姆。

l 安富莱AX-Pro设计了一个电源指示灯。这是原厂和其它国内厂家没有的功能。

l 安富莱AX-Pro使用了专用电压基准芯片保证ADC和DAC的电压精度和温度稳定性。国内大部分产品使用廉价的普通稳压二极管作为基准电压,温度特性很差。

l 塑料外壳丝印字符,非贴膜方式。再好的贴膜,当使用用1-2年后,都容易脱胶,边角翘起。

l 丝印的信号名称和物理插座的引脚精确对位,方便易用,不容易插错引脚。

Q: 安富莱AX-Pro和USBee DX的区别是什么?

A:

l AX-Pro是单通道双输入,同一时刻只能显示一路波形;USBee DX是独立双通道的,可以同时显示两路波形。

l AX-Pro具有8路数字通道,USBee DX具有16路数字通道。

l 安富莱AX-Pro具有DAC模块,USBee DX不具备此功能。

l AX-Pro的价格比USBee DX便宜很多。

Q: 安富莱AX-Pro 如何保修?

A: 从购买之日计算,保修2年。

Q: 你们提供的是演示版的软件吗?

A: 软件是完整版的,当AX-Pro没有插上电脑时,软件工作在演示模式。当AX-Pro插上电脑后,软件运行在全功能模式。

Q: 能够打折吗?

A: 可以。对以批量采购的客户,我们可以提供适当的折扣。

Q: 我的AX-Pro坏了需要维修,我该怎么做?

A: 首先联系我们确认设备故障后,再快递给我们(运费客户支付),维修好后再快递给您(运费我们支付)。

Q: 能够按照我们自定义的协议进行分析解码吗?

A: 可以。

Q: 你们有USB (或SPI/ASYNC/I2C...)协议分析软件吗?

A: 有的。这个已经集成在逻辑分析仪软件中了。

Q: AX-Pro能够按照24Msps的采样速率持续传输到PC吗?

A: 可以。模拟通道最大16Msps, 数字通道可以到24Msps。

Q: 支持的PC操作系统有哪些?

A: Windows 7, Vista, XP or 2000
32-bit 或 64-bit.

Q: 支持Linux 或 Mac 操作系统吗?

A: 暂时不支持。

Q: 有LabView 的驱动程序吗?

A: 暂时没有。

Q: AX-Pro需要PC机USB2.0高速接口吗? 我如何检测PC机的USB接口是不是高速接口?

A: 是的,没有高速接口,它将不能正常工作。

检测USB高速接口的方法:

硬件设备管理器(开始-控制面板-系统,硬件-设备管理)。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部分,可以看到一个或者多个Host Controller。如果名字中有“Enhanced”,那么说明PC机有USB 2.0高速接口。

Q: 有USB协议分析功能没有?

A: 有的。可以分析USB低速和USB全速协议。

Q: USBee AX-Pro数据流传输速度能够稳定在24Msps?

A: AX-Pro可以,但是需要单独购买Data Extractor 软件模块。

Q: AX-Pro 具有2个独立的模拟输入通道吗?

A: 它只有1个模拟通道,但是通过多路开关支持2路信号输入。在同一时刻你只能看到一个通道。数据记录仪应用软件Datalogger可以以较低的采样速度(最快0.25秒)对2个输入通道进行快速切换。

Q: 我能在一台电脑上连接2个AX-Pro,并且同时打开2个应用软件吗?

A: 可以。你可以在一台电脑连接2个AX-Pro, 同时打开2个应用程序。

Q: 我需要为USBee AX提供电源吗?

A: 不需要,电源来自于USB总线。

Q: 使用 logic analyzer/Oscilloscope软件时,显示"There was a break in the sample data." 这是什么意思,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A: PC软件检测到样本丢失,这可能是USB总线被低速USB总线占用导致高速数据传输中断。为了减少这种情况发生,你可以尝试:

l 选择较低的采样速率

l 如果你是用了USB Hub,确定它是USB 2.0兼容的并且单独供电

l 如果同时运行了其他软件也可能导致传输中断,请在AX-Pro软件运行时尽量关闭其他应用软件

l 如果不是以上原因,那么可能是信号电压超过量程。

Q: AX-Pro能够以24Msps的速率同时采样8个数字通道和1个模拟通道吗?

A:
不行,USB最大理想带宽是每秒32M字节。所有的通道均采样时,每个样本需要2个字节,也就是最大16Msps。你可以选择性的关闭部分通道以提高采样速度。

Q: 我能够给AX-Pro提供外部时钟来触发逻辑分析仪锁存数据吗?

A: 可以,你可以通过CLK引脚提供最大16MHz的外部时钟作为触发信号。

Q: 启动PC软件时,欢迎界面跳出窗口"Run-time error '11'ivision by zero"。如何解决该问题?

A: 在运行RegEdit注册表编辑工具,清除注册表中相关的信息可解决该问题。注册表位置: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VB and VBA Program Settings\usbeeaxmso\Startup

红色部分usbeeaxmso表示混合信号示波器软件,如果是其他应用程序,则此处不同。

Q: 在校准时出现"Calibration Failed"消息,然后软件退出。这是什么原因?

A: 确定ACH1、ACH2、GND信号线正确连接。如果接线不正确,那么校准将失败。

Q: 无论信号怎么变化,示波器软件一直显示0V左右的波形,是什么原因?

A: 确定ACH1、ACH2、GND信号线正确连接。如果接线不正确,那么测量值将不正确。

Q: USBee AX I2C控制器支持的时钟有哪些? 是50K、100K、400KHz吗? 平均1.5KHz是什么意思?

A: I2C控制器的SCL速率不是上述固定值。虽然每个字节的每个bit按照100KHz的速率发出,但是在START、ACK、Data和STOP之间总会有一些延迟,因此I2C控制器的平均位速率为1.5K。

Q: I2C控制器是模拟I2C主设备吗?

A: 是的。

Q: 在I2C控制运行期间,能够使用I2C解码吗?

A: 不行,你可以使用另外一个AX-Pro来完成这个工作。

Q:运行USBee Suite运行时,为何USBee Suite的登录界面一闪而过,程序自动退出。

A: NET Framework 3.5 SP1安装失败,虽然显示安装结束,但是实际上缺少部分组件。

解决办法:卸载所有的已安装的.NET Framework 版本,包括早期版本,如.NET 1.0、2.0、3.0,按照本文描述的安装顺序重新安装.NET Framework 3.5 SP1。

网友(2019-04-02):
如何自定义协议

网友:
这个需要联系我们旺旺咨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