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RA8875读写数据量大时,按键反应迟缓的问题?

楼主(2014-07-31):
按键采用中断模式(已确保通信互斥);在修改量大的页面,ListView,明显感觉到按键响应迟缓(注:比平时按更长才能产生有效按键,短了读出是无效按键)

楼主:
编辑说明:重复回复。

楼主:
while(1)
{
    updated = GUI_Exec();
    if(updated == 0)    /* 无更新 */
    {
        OSFlagPend(pKeys_Flag, KEY_SENDED, OS_FLAG_WAIT_SET_ANY | OS_FLAG_CONSUME, 50, &Err);  /* 500ms */
    }
    else
    {
        /* 保留给按键的工作时间 */
        OSTimeDly(10);
    }
}

网友:
测试一下你的GUI_Exec();是不是工作了很长的时间才执行完,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就是处理不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你的GUI_Exec();是不是工作了很长的时间才执行完,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就是处理不过来了。

好,我测一下最长时间间隔。

网友(2014-09-02):
楼主测量的时间间隔如何啊

楼主:
单页字数约100,外部SPI Flash字库,4bpp抗锯齿,刷新耗时达2s

网友:
吓人,2秒钟的刷新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吓人,2秒钟的刷新时间。

是呀,还有救吗?

网友:
字库放norflash快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字库放norflash快多了

的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