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底层优化等问题求教!

楼主(2014-08-01):
有以下问题想请教大家:

1.刷屏很慢,想优化一下底层驱动,试着优化了画水平线和垂直线,发现一点效果也没有。然后把_DrawHLine和_DrawVLine两个函数注释掉了,居然还能编译,能运行。也就是说,系统根本没有使用这两个函数。

请问,是不是要配置某个地方,让emwin使用我们自己编写的画点画线函数?如果不是,该怎么操作进行优化呢?

2.使用GUIBuilder.exe编辑的界面,生成了FramewinDLG.c文件,添加到IAR建的裸奔的工程里,在主函数里调用CreateFramewin();必须在其后面加延时才能正常显示,不加就是黑屏。这是何故呢?

3.用emwin不用触摸屏,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操作光标移到到想要操作的对象上吗?emwin里是不是有获取上下左右按键的函数或变量?是不是把读到的外面的按键的值赋值给它就行了?

4.跑官方的demo时,那个海豚游泳的界面会有拖影,也就是说读数据的部分有问题,是不是?Config.NumDummyReads,已经对这个变量进行编辑了,从1到10都试了,都解决不了拖影,求教!

网友:
1. 这两个函数必须得有,你注释掉后还能显示是因为你显示的内容没有用到这两个函数。
    优化的内容看我60期emWin教程的这个部分,主要是水平线,垂直线,矩形填充和16bpp(这个很重要,对话框等控件的显示速度就靠它了)

2. 这个只是创建,真正运行需要,执行下GUI_Exec或者GUI_Delay(延迟时间)。

3. 看我这两个教程:

4. 读像素问题,很多屏都需要读两次才可以的,读第一次是空操作,第二次才是真实数据。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让我感觉豁然开朗了。

这就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让我感觉豁然开朗了。

这就研究一下。。。。。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在论坛发帖咨询就行。

楼主:
“1. 这两个函数必须得有,你注释掉后还能显示是因为你显示的内容没有用到这两个函数。”我运行官方的demo,有好多测试的那个,不会用不到这两个函数吧?

楼主:
或者是不是工程里重复添加了画线的函数,我所修改的系统并没调用,调用的还是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两个函数?但是有重复的函数,编译也不会通过的啊?

楼主:
是不是“static”让别处C文件里的这两个函数也顺利编译而不报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这两个函数必须得有,你注释掉后还能显示是因为你显示的内容没有用到这两个函数。”我运行官方的demo,有好多测试的那个,不会用不到这两个函数吧?

用得到,这两个一定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