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关于烧写程序到外扩RAM失败

楼主(2014-08-01):
按照用户手册设置还是提示错误...是JLINK设置错误了吗,求助~

网友:
你的工程模式选择错误了,应该选项FLASH,你选择的是ExtSRAM。

楼主:
你指的是这个?能具体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这个?能具体点吗?

网友:
对的,就是这个,你选择成flash就可以了

楼主:
我不太明白,我是要将程序和变量空间都烧到外部SRAM.不是应该设置成ExtSRAM?

网友:
是这样的,程序在RAM中运行,仅支持Debug(进入后,你可以点击全速运行),也就是你上面贴的那个红色小按钮,不支持下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程序在RAM中运行,仅支持Debug(进入后,你可以点击全速运行),也就是你上面贴的那个红色小按钮,不支持下载的。

我试过了CPU-RAM模式可以下载到stm32里,也可以Debug.但ram空间不够用.
设置成外部RAM模式就不行了,按Debug就提示"FLASH download failed".我怀疑是JLINK的flash download设置错误或者FSMC没配置好.就不知道怎么更改.
版主有试过吗?

网友:
烧写程序直有个难题解决不了
健康网www.18kang.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了CPU-RAM模式可以下载到stm32里,也可以Debug.但ram空间不够用.
设置成外部RAM模式就不行了,按Debug就提示"FLASH download failed".我怀疑是JLINK的flash download设置错误或者FSMC没配置好.就不知道怎么更改.
版主有试过吗?

外部SRAM不要搞了,速度至少要不内部慢10倍以上,意义不大,而且很容易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部SRAM不要搞了,速度至少要不内部慢10倍以上,意义不大,而且很容易出错。

既然如此,那外部的sram一般经常用于什么地方,请教?
我理解就是当大号数组或者缓冲区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如此,那外部的sram一般经常用于什么地方,请教?
我理解就是当大号数组或者缓冲区用的

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用来做大数据存储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