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II] 请教下 IAR如何更改左侧目录的文件排列顺序

楼主(2014-08-01):
请教下 IAR如何更改左侧目录的文件排列顺序

类似KEIL的

网友:
IAR应该也可以设置的,不过一直没有用过,听你这么说之后我才知道MDK的可以设置位置,好方便。

网友A(2020-07-27):
IAR怎么排序哇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IAR怎么排序哇楼主

IAR不支持。

网友:
IAR按照Ascii码排序的,也不错啊。

网友B:
iar 貌似是按照字母顺序自动排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iar 貌似是按照字母顺序自动排序的

恩,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