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无聚焦控件的窗口,如何使其能响应按键?

楼主(2014-08-01):
简单的TEXT控件组成的数据显示窗口,但需要翻页,无法将其设置为焦点,
焦点是背景窗口,无奈中……

网友:
emWin提供的按键操作还是比较麻烦,所以我现在很少用emWin的按键通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Win提供的按键操作还是比较麻烦,所以我现在很少用emWin的按键通讯了。

官方也没有好的建议,只是间接实现。

网友:
如何间接实现?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何间接实现?请指教。

可以自定义窗口的回调消息来实现或者直接操作控件或者窗口的句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