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请教一个聚焦的问题

楼主(2014-08-02):
1,一个窗口用聚焦了,使得这个窗口成为激活窗口,??
2,那么,已经对这个窗口聚焦了之后,它上面的控件还要聚焦吗?,
3,这个聚焦可以同时对很多个控件聚焦??
例如如下代码
/* 创建桌面窗口的子窗口,注意这里设置了透明标志 */
hWinMain = WM_CreateWindowAsChild(5, 40, 310, 200, WM_HBKWIN, WM_CF_SHOW | WM_CF_HASTRANS, _cbMain, 0);
/* 设置聚焦 */
WM_SetFocus(hWinMain);

/* 在窗口hWinMain上面创建按钮 */
hButton = BUTTON_CreateEx(10, 90, 60, 60, hWinMain, WM_CF_SHOW, 0, GUI_ID_BUTTON0);
/* 设置按钮的回调函数,本身按钮的回调函数是自动执行的,这里应该属于自定义回调函数 */
WM_SetCallback(hButton, _cbButton);
/* 发送消息,对按钮就行初始化 */
WM_SendMessageNoPara(hButton, INIT_BUTTON);
/* 设置聚焦 */
WM_SetFocus(hButton);

请教YH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复查帖子才看到你的消息。

网友:
1. 是的
2. 需要
3. 每次只能聚焦一个,这个聚焦功能跟电脑上面的操作是一样的,你可以用Tab键操作下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