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移植不支持官方那种驱动控制器问题

楼主(2014-08-03):
我现在用stmf407移植r61581这种控制器的屏,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出现字符串镜像,能显示,还有个函数不明白,这个怎么移植GUIDRV_FlexColor_SetFunc,怎么跟颜色对应。。。我那加载驱动库连接,读点、打点都写好了,就是不知道这个函数怎么调用多少个像素点问题 16pp  8PP

官方支持控制器的驱动这块写法
pDevice =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FLEXCOLOR, GUICC_565, 0, 0);

  Config.Orientation = GUI_SWAP_XY | GUI_MIRROR_Y;  //ÏÔê¾·½Ïò
  GUIDRV_FlexColor_Config(pDevice, &Config);

PortAPI.pfWrite16_A0  = LcdWriteReg;
  PortAPI.pfWrite16_A1  = LcdWriteData;
  PortAPI.pfWriteM16_A1 = LcdWriteDataMultiple;
  PortAPI.pfReadM16_A1  = LcdReadDataMultiple;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pDevice, &amportAPI, GUIDRV_FLEXCOLOR_F66708, GUIDRV_FLEXCOLOR_M16C0B16);
上面这部分是官方支持的那种驱动

我后面改成这种

  pDevice= GUI_DEVICE_CreateAndLink(&GUIDRV_Template_API, COLOR_CONVERSION, 0, 0);//¿aoˉêyÖ¸¶¨Î»Öà   这个函数是调用官方那个模板API  打点  读点都实现了

  //
  // Display driver configuration
  //
  LCD_SetSizeEx (0, XSIZE_PHYS , YSIZE_PHYS);
  LCD_SetVSizeEx(0, VXSIZE_PHYS, VYSIZE_PHYS);

烧录程序后就出现那种情况,就想问哈后面这块是怎么移植的

楼主: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  就是这个函数怎么移植

网友:
使用这个的话GUIDRV_Template_API,参考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就可以的,官方的那种驱动方案你可以参考STemWINX做好的几个驱动,都是针对ST的板子做的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个的话GUIDRV_Template_API,参考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就可以的,官方的那种驱动方案你可以参考STemWINX做好的几个驱动,都是针对ST的板子做的移植

楼主有群没,我想QQ问你一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这个的话GUIDRV_Template_API,参考我们的60期emWin教程就可以的,官方的那种驱动方案你可以参考STemWINX做好的几个驱动,都是针对ST的板子做的移植

你教程感觉有点不详细。。

楼主:
现在我那屏颜色库函数不能写。。

楼主:
搞定了,现在就是颜色值跟写得值不一致,我也开了颜色翻转,也没作用,@eric2013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定了,现在就是颜色值跟写得值不一致,我也开了颜色翻转,也没作用,@eric2013

那就不懂了,你研究研究

网友:
选择正确的颜色定义

楼主:
但是翻转也没起作用呀,我自己手动更改那些是可以,但是我现在加载图片就出现颜色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翻转也没起作用呀,我自己手动更改那些是可以,但是我现在加载图片就出现颜色问题。。。

理论上使用官方驱动的话,会自动调用的,如果没有调用还真得检测下你的底层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