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移植好汉字库后,触摸屏竟然不能用了?

楼主(2014-08-05):
各位大侠,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在SD卡中放入了xbf汉字库,在GUI上面也调用成功了,可以显示汉字了,不过显示汉字后,原来的控件都不能触摸了,把汉字字体去掉,改用GUI自带字体后,有可以触摸了,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求助大神解答啊!多谢!

网友:
楼主,你试试使用部分控件用中文显示,看看能用不,也就是部分是GUI自带的,部分是汉字的,方便的贴一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试试使用部分控件用中文显示,看看能用不,也就是部分是GUI自带的,部分是汉字的,方便的贴一下代码。

大神,我试过了,我在一个按钮上显示汉字后,触摸屏就没反应了,其它的用GUI自带的库,我的是103VCT6芯片,难道创建SD卡字库会占用很多内存吗?不应该啊,不用ST-EWWIN,从SD卡显示中文字库是没啥问题啊。代码在办公电脑上,传不出来啊,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程序卡住了
2管脚的问题
仿真试下
我觉得 程序卡主的可能性大

网友:
这位大神,你用过XBF字体吗?确实是卡住了,hardfaulter 中断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