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_1.2.0+lwip+rtgui0.8.0 for v2 版

楼主(2014-08-05):
RT-Thread_1.2.0+lwip的移植步骤:
1.下载代码,找到bsp里面的stm32f10x的文件夹,找到里面的mdk。
2.编译烧录,如果finsh显示正常就好
3.更改led的gpio设置(灯亮了)
4.添加lwip的目录,然后使lwip宏有效。(参考v2光盘里面的0.4.0例程)
5.app目录增加文件,然后修改dm9000.h里面的基准地址(参考v2光盘里面的0.4.0例程)
6.把中断代码函数里面的exit4改为exit1,并且把dm9000.c里面的初始化函数做了更改。
7.加入tcpserver函数,测试结果大概1s有600个包,速度能稳定在1000KB/s,并且lwip自动解决滑动窗口问题。不过这个数值不是很稳定。时高时低,怀疑跟我上位机的软件就问题。
ps:稳定性正在测试中。
-----------------------------------不华丽的分割线------------------------------------
rtgui从后期已经从rtt里面分割出来了,而且从0.7.0开始,商业应用需要进行认证,文档相对来说也比较少。
1.下载到最新的0.8.0,然后将其解压缩到rtt的目录里面,然后将components文件夹里面的rtgui文件夹全部拷贝到rtt的components文件夹里面。
2.mdk设置文件路径,mdk新建rtgui目录,添加common,dialog,sever,widgets里面的所有文件。注意有几个文件需要删除,font_mph-tmpl.c,touch.c。
3.编译,将有关calibration的函数注释掉。
4.找到本版里面有一个1.0.0对v2的移植,然后将里面的BackLight.c,.h,和OTM4001.c,.h拷贝到本文件的bsp里面,然后添加。
5.修改application.c里面的内容,将与touch和calibration的相关函数注释掉,然后将RT_USING_RTGUI设置为可定义,将带HZ字样的注释掉,不然文件太大。进行编译。运气好的话,一次就能成功。
6.编译成功后烧录进去,发现屏幕变为红色(前提是设置背景的地方把黑色改为红色),驱动成功。
7.建立rtgui_demo文件夹,将rtgui里面demo\examples所有文件拷进去,然后编译,凡是编译不成功的都删除掉。
8.修改application.c里面的对于rtgui的进入函数,将其引导到demo_application.c里面的入口函数。
9.修改demo_application.c里面的application_entry,重点是将 the_notebook = rtgui_notebook_create(&rect, RTGUI_NOTEBOOK_BOTTOM);最后一个宏定义进行修改,可以发现,修改不同的值,图形界面有不同的变化。同时通过finish也能看到,lcd设备和rtgui都正常挂接。

-----------------------------------------------------------------------------------------------
特别说明一下,
1.第4步的驱动拷贝只是给一个最简单的办法而已,至于具体的实现办法,我会专门用一个贴简单说明一下。实际上,这部分的移植占了绝对多数的时间。
2.目前的问题还非常的多,比如窗口编辑还很混乱,touch没有实现,中文问题没有解决(因为如果加入中文,rom将超过512k)。
3.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免得时间长自己都忘记了,说的非常的草,但有胜于无吧。
4.总的感觉就是rtgui不论是目录还是文档都比较混乱,友好性很差,目前bug还很多。但优点也很明显,一方面无缝链接rtt,另一方面,构架思路趋向于linux下面的minugui和qt。比较看好。个人建议就是目前可以用来做一些简单的界面,用来显示和简单的控制都可以。
5.rtt+lwip+实现了窗口功能的rtgui,目前只占用了10k的ram,非常适合于超低成本mcu。

楼主:
把tcptest.zip改为tcptest.exe即可,或者去光盘里面去找。

网友(2014-09-16):
有V5版移植就好了

网友(2015-01-02):
可以用在V3上面吗?
army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在V3上面吗?

应该是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