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如何进行界面切换?

楼主(2014-08-05):
今天学习遇到2个问题
1、如果要按一个按键然后整个屏幕切换到另一个界面?该如何做?我是在回调函数中条件为按键按下时调用另一个显示的函数,发现不行,屏幕变黑,如果点击原来画面的位置,会显示原来界面的东西,比如按键。而调用的函数单独执行时是可以显示的。比如设置背景色然后显示几个字。
2、感觉好像界面检测功能都是在回调函数中进行的,除了界面初始化部分。那么如果要点击界面的一些按键执行一些操作或要显示一些数据(比如Adc的值),是不是要定义一些全局变量或标志位,这些变量在回调函数中判断、赋值和显示,同时用于其他的一些子模块,比如控制、温度采集、Adc采集等?还是有别的思路和方法

网友:
1. 你的意思是不是通过实体按键功能(还是控件里面的button)两个界面来回的切换。
2. 在窗口或者对话框显示数据,要使用WM_PAINT消息。

楼主:
是控件里面的button。
目前做法是按下这个button后,删除原来的窗口,然后用WM_SetCallback重新绘制背景,背景回调函数就是新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