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必答] STM32的USART3使用RS485总线通信,应用串口例程Ex014-串口FIFO例程_2个RS232和1个R

楼主(2014-08-06):
串口例程Ex014-串口FIFO例程_2个RS232和1个RS485能发送数据,不能接收数据,我看原理图上说是:DE和 RE 同时为1 : 环回测试。程序里面控制发送接收使能的时候都是这两个信号线同时设置为1,或者同时置为0,发现RS485发送的时候,相当于设置控制方向端DE和 RE 同时为1,出现了一个现象,接收端RO脚也收到了同样的信号,而且又读回到了STM32,原理图上所说的同时置1的回环测试就是这个?那怎么才能让它可同时接收和发送,而不是回环把数据又从RO端又传回来?

网友:
没有用过回环模式,RS485不是半双工吗,建议焊接一个小板调试,用那种万孔板就行。买个485的phy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回环模式,RS485不是半双工吗,建议焊接一个小板调试,用那种万孔板就行。买个485的phy芯片

我再试试吧,遇到这个问题很是奇怪,从DI端发数据,RO端收到了同样的数据,而且还给读回到串口了,想不通是怎么回事。应该不会是芯片内部串上了,搞不明白!今天在测试一下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端口设置没有设置好,同时例程里面USART2里面不应该有sendover,应该在USART3中,否则RS485端口发送以后方向控制使能端就一直不能设置为接收状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端口设置没有设置好,同时例程里面USART2里面不应该有sendover,应该在USART3中,否则RS485端口发送以后方向控制使能端就一直不能设置为接收状态了。


网友(2016-12-13):
我不明白 为什么这里在准备发送的时候是给脚PF10-PF11置位

楼主能不能分享一下485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