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STemwin EDIT控件显示不正确

楼主(2014-08-07):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Frm_password_Create[]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Frm_password", ID_WINDOW_0, 0, 0, 800, 480, 0, 0x0,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0, 0, 0, 790, 100, 0, 0x64, 0 },
  { TEXT_CreateIndirect, "Text", ID_TEXT_1, 0, 100, 790, 50, 0, 0x64, 0 },
  { EDIT_CreateIndirect, "Edit", ID_EDIT_0, 250, 150, 280, 50, 0, 0x08,0},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0, 275, 410, 120, 6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 155, 350, 120, 6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2, 275, 350, 120, 6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3, 395, 350, 120, 6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4, 155, 290, 120, 6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5, 275, 290, 120, 6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6, 395, 290, 120, 6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7, 155, 230, 120, 6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8, 275, 230, 120, 6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9, 395, 230, 120, 6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0, 155, 410, 120, 6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1, 395, 410, 120, 6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2, 515, 350, 120, 12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3, 515, 230, 120, 60, 0, 0x0, 0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Button", ID_BUTTON_14, 515, 290, 120, 60, 0, 0x0, 0 },
};
以上为资源列表,使用GUI_CreateDialogBox创建窗体,默认都是使用了皮肤的

不正常显示图片

不正常显示图片
一旦不使用皮肤就不能显示BUTTON,但在对应位置触摸,该BUTTON是能相应的,求各位大神给小弟释疑!!

网友:
我看下你的初始化,GUI_Init的函数附近都做了什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下你的初始化,GUI_Init的函数附近都做了什么操作。

       BUTTON_SKINFLEX_PROPS Buttonwin_Props;

    GUI_Init();

    BUTTON_GetSkinFlexProps(&Buttonwi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PRESSED);
        BUTTON_SetSkinFlexProps(&Buttonwin_Props, BUTTON_SKINFLEX_PI_FOCUSSED);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WM_SetDesktopColor(GUI_WHITE);
    //BUTTON_SetReactOnLevel();
    //set skin
    FRAMEWIN_SetDefaultSkin  (FRAMEWIN_SKIN_FLEX);
        PROGBAR_SetDefaultSkin   (PROGBAR_SKIN_FLEX);
    BUTTON_SetDefaultSkin  (BUTTON_DrawSkin);
        SCROLLBAR_SetDefaultSkin (SCROLLBAR_SKIN_FLEX);
        SLIDER_SetDefaultSkin    (SLIDER_SKIN_FLEX);
        HEADER_SetDefaultSkin    (HEADER_SKIN_FLEX);
        GUI_SetTextMode          (GUI_TM_TRANS);

    BUTTON_SetDefaultFont(GUI_FONT_HZKT32);
    TEXT_SetDefaultFont(GUI_FONT_HZKT32);

    GUI_UC_SetEncodeUTF8();  //ê1ÄüUTF-8Ö§3Ö

    CreateWinPassWord();

  while (1)
    {
        WM_DisableMemdev(WM_HBKWIN);
        GUI_Exec();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
只是设置了一下BUTTON获得焦点后颜色为按下时的颜色,不做这个设置的时候也是这样,只要不设置BUTTON的皮肤就不能显示BUTTON,edit控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背景一片黑,把这个文件放到VS2010中模拟运行时没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
  while (1)
    {
        WM_DisableMemdev(WM_HBKWIN);
        GUI_Exec();
        WM_EnableMemdev(WM_HBKWIN);
  }

换成:
  while (1)
    {
        GUI_Delay(10);
  }

楼主:
还是不行,感觉EDIT控件区域没有刷新,保留了上一个页面的显示内容

edit未刷新

edit未刷新

楼主:
去掉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这一句EDIT的背景色正常了,单显示内容还是有问题

EDIT文字显示不正确

EDIT文字显示不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  WM_SetCreateFlags(WM_CF_MEMDEV); 这一句EDIT的背景色正常了,单显示内容还是有问题

显示另外一个界面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做清除操作,把界面清除下。另外你的这个工程显示游标箭头有问题吗

网友:
你这种现象,我斗胆猜测一下,貌似和我的问题一样。。。。。。。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5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另外一个界面的时候,你是不是没有做清除操作,把界面清除下。另外你的这个工程显示游标箭头有问题吗

工程显示箭头是黑色的,这个做何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现象,我斗胆猜测一下,貌似和我的问题一样。。。。。。。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55

我用的emWin5.22驱动配置如下:

PortAPI.pfWrite16_A0  = LcdWriteReg;
  PortAPI.pfWrite16_A1  = LcdWriteData;
  PortAPI.pfWriteM16_A1 = LcdWriteDataMultiple;
  PortAPI.pfReadM16_A1  = LcdReadDataMultiple;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pDevice, &amportAPI, GUIDRV_FLEXCOLOR_F66709, GUIDRV_FLEXCOLOR_M16C0B16);

static void LcdReadDataMultiple(U16 * pData, int NumItems) {
  //读取的第一个数据为无效数据,舍弃(没有使用config.numdummyreads参数的时候需要这个语句)
    //*pData = ILI9806_RAM;
  while (NumItems--) {
        *pData++ = ILI9806_RAM;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emWin5.22驱动配置如下:

PortAPI.pfWrite16_A0  = LcdWriteReg;
 &#160ortAPI.pfWrite16_A1  = LcdWriteData;
.......

真有可能是你配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有可能是你配置的问题。

另外降低下你的FSMC读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降低下你的FSMC读写速度。

网友:
我看EMWIN的自带驱动并不支持我所用的ILI9806,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得用GUIDRV_Template.c来自己完成相应的驱动,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pDevice, &amportAPI, GUIDRV_FLEXCOLOR_F66709, GUIDRV_FLEXCOLOR_M16C0B16);这个又应该如何配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EMWIN的自带驱动并不支持我所用的ILI9806,这种情况下是不是我得用GUIDRV_Template.c来自己完成相应的驱动,
GUIDRV_FlexColor_SetFunc(pDevice, &amportAPI, GUIDRV_FLEXCOLOR_F66709, GUIDRV_FLEXCOLOR_M16C0B16);这个又应该如何配置呢?

网友:
都差不多吧,你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