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IG用控制器驱动LQ035NC111
奋斗~追赶~超越~

楼主(2014-08-07):
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我用STM32F429IG控制器驱动LQ035NC111,将原来的480X272的程序改为320X240的程序:
[font=Arial][/font]//STM32F4x9_uCOSIII\Utilities\STM32_EVAL\STM324x9I_EVAL\stm324x9i_eval_lcd.c
static uint32_t CurrentLcd = USE_LCD_AM320240;
static uint32_t LCD_PIXEL_WIDTH  = 320;
static uint32_t LCD_PIXEL_HEIGHT = 240;
#define HW 40
#define VW 2
#define HBP 20
#define VBP 73
#define HFP 20
#define VFP 4

void LCD_Init(void)函数中的:
//STM32F4x9_uCOSIII\Utilities\STM32_EVAL\STM324x9I_EVAL\stm324x9i_eval_lcd
LCD_PIXEL_WIDTH = 320;
LCD_PIXEL_HEIGHT = 240;
/* Configure PLLSAI prescalers for LCD */
/* Enable Pixel Clock */
/* PLLSAI_VCO Input = HSE_VALUE/PLL_M = 1 Mhz */
/* PLLSAI_VCO Output = PLLSAI_VCO Input * PLLSAI_N = 192 Mhz */
/* PLLLCDCLK = PLLSAI_VCO Output/PLLSAI_R = 192/3 = 64 Mhz */
/* LTDC clock frequency = PLLLCDCLK / RCC_PLLSAIDivR = 64/8 = 8 Mhz */
RCC_PLLSAIConfig(192, 7, 4);
RCC_LTDCCLKDivConfig(RCC_PLLSAIDivR_Div8);
/* Enable PLLSAI Clock */
RCC_PLLSAICmd(ENABLE);
/* Wait for PLLSAI activation */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SAIRDY) == RESET)
{
}
/* Timing configuration */
/* Horizontal synchronization width = Hsync - 1 */
LTDC_InitStruct.LTDC_HorizontalSync = HW;
/* Vertical synchronization height = Vsync - 1 */
LTDC_InitStruct.LTDC_VerticalSync = VW;
/* Accumulated horizontal back porch = Hsync + HBP - 1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HBP = HW+HBP;
/* Accumulated vertical back porch = Vsync + VBP - 1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VBP = VW+VBP;
/* Accumulated active width = Hsync + HBP + Active Width - 1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W = HW+HBP+LCD_PIXEL_WIDTH;
/* Accumulated active height = Vsync + VBP + Active Heigh - 1 */
LTDC_InitStruct.LTDC_AccumulatedActiveH = VW+VBP+LCD_PIXEL_HEIGHT;
/* Total width = Hsync + HBP + Active Width + HFP - 1 */
LTDC_InitStruct.LTDC_TotalWidth = HW+HBP+LCD_PIXEL_WIDTH+HFP;
/* Total height = Vsync + VBP + Active Heigh + VFP - 1 */
LTDC_InitStruct.LTDC_TotalHeigh = VW+VBP+LCD_PIXEL_HEIGHT+VFP;

void LCD_LayerInit(void)函数中的:
//STM32F4x9_uCOSIII\Utilities\STM32_EVAL\STM324x9I_EVAL\stm324x9i_eval_lcd.c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HorizontalStart = 1+HBP+50;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HorizontalStop = (LCD_PIXEL_WIDTH +HBP+50 );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VerticalStart = 1+VBP;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VerticalStop = (LCD_PIXEL_HEIGHT + VBP );

//STM32F4x9_uCOSIII\Utilities\STM32_EVAL\STM324x9I_EVAL\stm324x9i_eval_lcd.c
void LCD_CheckDevice(void)
{
CurrentLcd = USE_LCD_AM320240;
}

//STM32F4x9_uCOSIII\Utilities\STM32_EVAL\STM324x9I_EVAL\stm324x9i_eval_lcd.h
typedef enum
{
USE_LCD_AM640480 = 0, /*!< LCD Ampire 640x480 */
USE_LCD_AM480272 = 1, /*!< LCD Ampire 480x272 */
USE_LCD_AM320240 = 2, /*!< LCD Ampire 320x240 */
} LCD_Used;

//STM32F4x9_uCOSIII\Utilities\STM32_EVAL\Common\lcd_log.h
#define PIXEL_WIDTH 320
#define PIXEL_HEIGHT 240

接线应该没错,显示屏标题显示正常(字体及背景),但时序参数修改后就不正常了,哪怕是在要求范围内,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学习,分享,进步。。。

楼主:
STM32F4x9_uCOSIII.zip (33.52 MB, 下载次数: 4213) 程序代码
学习,分享,进步。。。

网友:
帮顶,有懂的帮忙解答下。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了,弄了半天,原来没把DE拉低
学习,分享,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找到问题了,弄了半天,原来没把DE拉低

网友:
谢谢楼主告知解决办法

网友(2015-06-25):
 下载下来,怎么打不开。  我也在使用这个屏,不知道楼主的硬件怎么连接的。

网友:
 相同的方法解决

网友(2016-09-26):
用STM32F429IG控制器驱动LQ035NC111的硬件连接电路原理图能发一个给我吗?邮箱:915933575@qq.com!灰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