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求助:emwin里面向listview增加一行记录,如何保存呢?

楼主(2014-08-08):
求助大神,我做了一个listview对话框控件,可以实现向里面增加一行记录,但是通过按钮返回到上一级菜单时,再进入该菜单后,原来增加的记录没有了,listview里面是空的。
那么如何保存已经增加到listview的记录项呢,就是每次接入菜单后,原来增加的记录项还能保留!多谢论坛大神给个思路或者例子也行啊!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你的这个listview子界面和主菜单是怎么切换的,切换回主界面的时候,这个listview是不是给删除了,还是隐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个listview子界面和主菜单是怎么切换的,切换回主界面的时候,这个listview是不是给删除了,还是隐藏了。

是啊,大神说的对啊,通过主界面的一个按钮,创建一个对话框,在对话框里面创建的listview控件,这样返回后,会关闭对话框,导致控件删掉了。
因为我的主界面上有东西,不可能位listview找到地方了,求助大神,有没有函数可以隐藏对话框啊。
我单独试着建立一个窗口,用来放置listview,尺寸和主窗口重叠,好像显示不正常呢

楼主: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eric2013大神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多谢eric2013大神的回复!

恩,解决了就好,有问题发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