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的多边形绘制函数GUI_FillPolygon的绘制问题。

楼主(2014-08-10):
这个绘制的三角怎么是朝上的,不是应该超下的吗。

网友:
好像感觉绘制多边形方向是有点不对,我按照手册绘制的填充的箭头,方向也是反的

网友:
这个的确是个问题,后面得检查下官方手册中是不是有相关的设置函数,需要设置上下翻转,前段时间我测试的时候也发现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