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实例] 关于ucGUI窗口绘图或显示字符的问题

楼主(2014-08-10):
今天看论坛里的那个ATM机的例程,里面有个在WM_PAINT绘图的画面:case WM_PAINT:
   _PaintFrame();
   GUI_DispStringHCenterAt(_GetLang(TEXT_ID_VIELEN_DANK), FRAME_WIDTH >> 1, 30);
   GUI_DrawBitmap(&bmLogo_armfly, (FRAME_WIDTH - bmLogo_armfly.XSize) >> 1, 80);
   break;

我仿照例程写了段测试代码: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aMainMenuDialog[]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 0, 1,  16, 236, 109, WM_CF_SHOW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GUI_ID_BUTTON0, 20,  15,   90,  25 },
  { BUTTON_CreateIndirect,   "", GUI_ID_BUTTON1, 20,  45,  90,  25 },
};

static void _PaintFrame(void)
{
GUI_RECT r;
WM_GetClientRect(&r);
GUI_ClearRectEx(&r);
}

static void cbMainMenu(WM_MESSAGE * pMsg) {
  int NCode, Id;
  WM_HWIN hWin = pMsg->hWin;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_PaintFrame();
           GUI_DispStringAt("Hello",100,30);

    default:
  WM_DefaultProc(pMsg);

     }
}

测试运行,新创建的窗口上没有字符显示。。。。。。。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新建窗口里显示字符或图形只能用UCGUI控件提供的函数来实现??

网友:
case WM_PAINT:
     _PaintFrame();
           GUI_DispStringAt("Hello",100,30);
     --------------------------------------------------------------------->break语句你没有写。
    default: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遍。。。。。。。
结果一样,神马都没有。。。。

网友:
配置下字体的颜色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下字体的颜色试试

就是要这么搞一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要这么搞一哈

真的可以啊。

楼主:
看来版主也不确定啊,这个真的可以,我没骗你哦。。。。。。

/*****************************************************************
*   ÏµÍ³É趨¶Ô»°¿ò×ÊÔ´
*/
static const GUI_WIDGET_CREATE_INFO aSubMenuDialog1[] = {
  { WINDOW_CreateIndirect,   "", 0, 1,  1, 236, 109, WM_CF_SHOW },
  { LISTBOX_CreateIndirect, "", GUI_ID_LISTBOX0, 1,5,100,90 , 0},
};

/***************************************************************
*  Öػ洰¿Ú
*/
void PaintWin(void)
{
GUI_RECT r;
GUI_SetBkColor(GUI_WHITE);
GUI_SetColor(GUI_BLACK);
GUI_SetFont(&GUI_Font6x8);
    //GUI_SetTextMode(GUI_TM_TRANS);
WM_GetClientRect(&r);
GUI_ClearRectEx(&r);
}

/***************************************************************
*  ÉèÖýçÃæ°ïÖúÐÅÏ¢
*/
void HelpInformation(void)
{
    GUI_DispCharAt('<',110,10);
    GUI_DispCharAt('>',130,10);

    GUI_DispCharAt('<',110,30);
    GUI_DispCharAt('>',130,30);

    GUI_DispCharAt('<',110,50);
    GUI_DispCharAt('>',130,50);

    GUI_DispCharAt('<',110,70);
    GUI_DispCharAt('>',130,70);

    GUI_DispStringAt("<MENU>",110,90);

    if(Language == 0)
      GUI_SetFont(&GUI_Font6x8);
    else if(Language == 1)
      GUI_SetFont(&GUI_FontHZ12x12);

    GUI_DrawBitmap(&bmUP_Arrow12x12,116,8);
    GUI_DrawBitmap(&bmDown_Arrow12x12,116,28);
    GUI_DrawBitmap(&bmLeft_Arrow12x12,116,48);
    GUI_DrawBitmap(&bmRight_Arrow12x12,116,68);

    GUI_DispStringAt(tHelp1[Language],140,10);
    GUI_DispStringAt(tHelp2[Language],140,30);
    GUI_DispStringAt(tHelp3[Language],140,50);
    GUI_DispStringAt(tHelp4[Language],140,70);
    GUI_DispStringAt(tHelp5[Language],150,90);
}

/***********************************************************************
*  ÏµÍ³É趨¶Ô»°¿ò»Øµ÷º¯Êý
*/
static void cbSubMenu1(WM_MESSAGE * pMsg) {
  int Selection;
  LISTBOX_Handle hListBox;
  switch (pMsg->MsgId) {
    case WM_PAINT:
           PaintWin( ) ;
           HelpInformation();
         WM_SetFocus(pMsg->hWin);
    break;
。。。。。。。。。。。。。。。。。。。。。。。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版主也不确定啊,这个真的可以,我没骗你哦。。。。。。

/*****************************************************************
*   Ïμí³é趨¶Ô»°¿ò×êÔ′

网友:
这个单色屏菜单非常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