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采用XBF汉字字库,为什么总是进入Hardfaulter

楼主(2014-08-11):
再次求助大神,我现在用SD卡中的XBF字库,为一个按钮控件和一个TEXT控件增加汉子显示,可以正常执行程序。
再增加其它按钮控件显示汉字时,就进入了hardfaulter。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字库能显示汉子,说明字库已经加装成功了。那些按钮控件是在同一个窗口下建立的,难道每个按钮都要单独分配句柄才行吗?也就是要把句柄都做成全局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方面的原因呢?求大神

网友:
我看下你的创建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下你的创建代码

大神,我的代码传不出来,网络是隔开的,没法弄,创建字库的代码是参考论坛教程的。
定义了四个按钮,一个按钮显示汉字是可以的,两个以上按钮显示汉字就出现hardfaulter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的代码传不出来,网络是隔开的,没法弄,创建字库的代码是参考论坛教程的。
定义了四个按钮,一个按钮显示汉字是可以的,两个以上按钮显示汉字就出现hardfaulter了

这种情况倒是很少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