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NANDFLASH使用

楼主(2014-08-12):
怎样将图片和字库放在外部NANDFLASH啊,如果放进去了又该怎么用呢,搜了好多都没找到好方法!!!

网友:
加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文件系统

图片可以用文件系统放进NANDFLASH吗,不然内存不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片可以用文件系统放进NANDFLASH吗,不然内存不够啊

网友:
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文件系统

不知道加fat文件系统行吗,大神有没有移植好的基于nandflash的fat文件系统!

网友:
看来我们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啊,刚恢复玩你另外一个帖子、、、fatfs好像对nandflash支持不太好,正在考虑换SD卡
另外负载均衡和坏块管理不知道怎么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我们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啊,刚恢复玩你另外一个帖子、、、fatfs好像对nandflash支持不太好,正在考虑换SD卡
另外负载均衡和坏块管理不知道怎么做啊

不知道兄台可弄好呢--小弟求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