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LISTVIEW控件

楼主(2014-08-12):
前面看到一个帖子关于LISTVIEW显示动态数据的,我现在也用到这个了。由于需要动态显示的数据比较多,用EDIT控件不现实,请问LISTVIEW能显示动态数据吗

网友:
没问题啊,@eric2013做的这个界面都是动态刷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啊,@eric2013做的这个界面都是动态刷新的。

网友:
您好,能否给个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能否给个例子?

这个是他给综合例子配套的,好像不开源,不好意思,别的例子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他给综合例子配套的,好像不开源,不好意思,别的例子没有了。

那我想问下,就是如果我有十行十列,那我怎么给指定的一个单元赋动态显示的数据呢?
谢谢!

网友:
Re:回 szu_lsh 的帖子

yangtianyi:

那我想问下,就是如果我有十行十列,那我怎么给指定的一个单元赋动态显示的数据呢?
谢谢!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晚上了让他给你回复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晚上了让他给你回复下吧。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