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分享] F407定时器更新中断问题(TIM_IT_Update中断)

楼主(2014-08-12):
应师兄的要求,在X3板子上面测试了下,定时器个更新中断功能,发现的确存在调用开启更新中断就会进入一次IRQ的问题。
测试API和IRQ

void TIM8_MeasureConfig(void)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Base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the TIM8 gloa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8_UP_TIM13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开启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TIM8, ENABLE);

    /* 定时器配置 */
    TIM_DeInit(TIM8);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eriod = 840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Prescaler = 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BaseInit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8, &TIM_BaseInitStructure);
    TIM_Cmd(TIM8, DISABLE);                                  //关闭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进入一次中断,真是感觉很奇葩。
    TIM_ITConfig(TIM8, TIM_IT_Update, ENABLE);    //关闭这个的话,就不会再进入了。
}
*************************************************************************************************************************

uint8_t flag = 0;
void TIM8_UP_TIM13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8, TIM_IT_Update) != RESET)
    {
        printf(" wwww = %d\r\n", flag++);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8, TIM_IT_Update);
    }
}
*************************************************************************************************************************

网友:
这个的确是个bug,加上清除标志也不行,每次初始化都得进一次中断。

网友(2016-04-28):
今天有网友再次问到这个问题,解决办法如下,就是修改了下初始化的部分函数顺序,可以规避这个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4094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