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Win] Emwin触摸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13):
Emwin触摸使用ADS7843,校准已经可以了,但是校准以后进入主界面触摸就用不了了。

网友:
简单的贴下你的代码看下。另外你的程序死机了没有

楼主:
死机没有,我有个线程一直在打印。是不是GUI_TOUCH_X_MeasureX和GUI_TOUCH_X_MeasureY这两个函数一定要对,因为我校准使用的是自己另加的,没有按照手册上写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死机没有,我有个线程一直在打印。是不是GUI_TOUCH_X_MeasureX和GUI_TOUCH_X_MeasureY这两个函数一定要对,因为我校准使用的是自己另加的,没有按照手册上写设置。

先不要调用你的校准代码,把那个游标箭头显示出来,触摸界面看看游标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