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群问题解答] 我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GUI_CURSOR_Show()卡死在这里了,,,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4-08-14):
我的不知道是什么问题,GUI_CURSOR_Show()卡死在这里了,,,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谢谢。

网友A:
曾经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可能是某个控件的使用造成的,还有就是使能所有窗口使用内存设备的标志那个函数,你换换这个函数的位置试试。

网友B(2021-03-26):
引用 网友A:
曾经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可能是某个控件的使用造成的,还有就是使能所有窗口使用内存设备的标志那个函数,你 ...

用V5的例程改了下,也出现同样问题。楼主和硬汉哥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V5的例程改了下,也出现同样问题。楼主和硬汉哥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嘛?

开启这个函数需要用到读像素功能,你看看你那里读像素函数是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这个函数需要用到读像素功能,你看看你那里读像素函数是否有问题。

感谢硬汉哥。这个问题解决了,又来一个新问题。鼠标箭头每次移动到下一个坐标之后在原左右都会留下一个痕迹,而且我箭头一般正常一般黄色